[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不要放在车篮颠簸颠簸颠簸颠簸颠簸颠簸不然散架

楼主(2020-04-12):
颠簸颠簸颠簸颠簸颠簸完了之后不是掉个电容就是掉个开关管管,,,啥件都不掉那有可能爆个螺丝柱

充电器之前优惠购4元包邮的,每次拆开都发现是旧的,就让卖家一直补发补发补发补发补发,这是第五个,也是新的了。

充电器4812电池

有个螺丝失踪了

打开

里面这玩意哐当哐当的,螺丝柱掉了

电容和开关管都没掉

风扇,由于电路板没得固定了,继续哐当哐当哐当哐当撞击,风扇都撞烂了

然后发现62k电阻都干掉一个

断脚

风扇只能换扇叶了

窟窿。。。

网友A:
风扇可能可以紧急抢救一下 应该可以粘回去

网友B:
掉零件也就不说了,螺丝柱和风扇也烂,应该是塑料掺的回收料太多,强度不够所致。放车篮里面,底线垫块泡棉就好了。

网友:
那个XED326t网上一直看不到任何相关的信息,因为它报废好几个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可能可以紧急抢救一下 应该可以粘回去

可以,不过会剧烈震动,,,之前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零件也就不说了,螺丝柱和风扇也烂,应该是塑料掺的回收料太多,强度不够所致。放车篮里面,底线垫块泡棉 ...

回收料一回事,我这个风扇烂了我看了下是电路板一直在敲击风扇叶然后烂了

网友C:
你走的是传说中的搓板路么?沟子没颠坏么

网友:
为啥不是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走的是传说中的搓板路么?沟子没颠坏么

家人的路程一趟就15km,一个来回就30了,一天上下班两来回也就是说一天要开60km。这路程啥路都有

网友D:
变压器跟电容都没掉,这电阻咋掉的?奇怪了,电阻这么轻惯性应该很小啊

网友E:
正常来说应该是变压器先散架啊,,反倒是电阻断脚掉了

网友:
开玩笑,我是飙车党怎么会放?我是拿海绵包着放袋子里挂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跟电容都没掉,这电阻咋掉的?奇怪了,电阻这么轻惯性应该很小啊

是螺丝柱断了之后,把电阻拌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来说应该是变压器先散架啊,,反倒是电阻断脚掉了

电阻不是震动掉的,是螺丝柱断了之后在里面拌断的。电阻旁边刚刚好就是螺丝位

网友:
回收塑料的外壳

网友:
开玩笑,我车减震好,我都是乱放,想怎么放就怎么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