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英雄们 现在还能能薅的12v电钻么?

楼主(2020-04-12):
前面那几波都错过了   只看到各路英雄们狂晒 心痒难耐  请问现在还有么  跪求连接

网友A:
淘宝搜索一大把,几十到上千都有。

网友:
这两把太大了,一把把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一大把,几十到上千都有。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龙韵福个那个19包邮的车
其实我也错过了。现在是27了

网友:
27的话还不如撸28双速的了

网友:
加点钱买个16.8v带冲击的,我有5401电锤/富格12v双速/里奇120牛冲击钻,16.8v用得最顺手

网友:
实际上家用最好的就是双速,28双速很不错了,用途比较多,低速当电动螺丝刀用,高速打孔,使用范围广,推荐虾牌,龙韵,富格做活动的时候买,它们的电池稍微好一点。短时间临时用用很好。生产力工具不推荐这些,除非你自己会换电芯。因为不容易买到好的电池,推荐买东城,威克士之类国产更贵就买进口的。

网友:
等等,厂家的活动总是有的。

楼主:
说的是十几块那种活动   那我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