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外来物种5v 8.4Amh 4口usb电源

楼主(2020-04-12):
拆一个外来物种5v 8.4Amh 4口usb电源,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A:
8.4amh是个什么单位?

网友:
中国制造 质量还不错 中规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amh是个什么单位?

应该是8.4A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峰值8安额定5A安,小米4口好像每个有独立限流2点5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峰值8安额定5A安,小米4口好像每个有独立限流2点5安。

这个看上去也是每个口都有2.1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4amh是个什么单位?

8.4Amp,就是8.4A,Amp是安培的缩写,标准国际单位制记作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上去也是每个口都有2.1A的

不认为有每口独立限流,没看见检流电阻和独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认为有每口独立限流,没看见检流电阻和独立控制

1,有单独指示灯;2,有一张图中,电流跑到2.8a电压降到4v,这就是限流;3,总电流标称是8.4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8.4Amp,就是8.4A,Amp是安培的缩写,标准国际单位制记作A

所以,8.4amh是个什么单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以,8.4amh是个什么单位?

必须是楼主打错字了,和mAh混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是楼主打错字了,和mAh混淆了

哈哈,[凑字数abcdefg]

网友E:
[电源] 拆一个外来物种5v 8.4Amh 4口usb电源    这个 8.4Amh 是个什么呀?头一次看到还有这个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 拆一个外来物种5v 8.4Amh 4口usb电源    这个 8.4Amh 是个什么呀?头一次看到还有这个单位 ...

是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