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实际成本几毛钱,DIY一个可以2A充电的堆叠型4056充电器

楼主(2020-04-13):
一直都很忙,也没空发发帖子,前些天无意中在老站看到坛友的一个帖子,然后一时萌生了DIY一个2A 4056充电器的想法。说DIY就DIY,话是这么说,这帖子连DIY带写帖子,花了四天的时间,主要还是业余时间实在太少了。

所有的元件都是从淘宝买的,淘宝特价版APP大家都知道,买这些小玩意很合适。

东西都在这,电池盒和4056充电板都是实付几分钱,AD4056ES是很久以前单独买的,两毛几一个,0603的122电阻也是库存,单个成本连一分钱都没有,所有东西成本加在一起就几毛钱而已

带针脚的单槽18650电池槽

外壳厚实耐用,弹片也够劲,保证和电池的接触良好

4056充电板,杂牌的IC

准备换成AD4056ES,优点两个,截止精准离散小、防反接不烧IC。

PTC加热台,准备换芯

看不上原来的4056E,先换一个4056ES

第二个4056ES需要处理一下引脚,
2、6、7脚保持原样不动;
1、3、4、5、8往下掰下去,准备和前面的4056ES焊接在一起

预涂一点硅脂有利于堆叠之后的散热

焊锡用的0.3mm的,方便控制引脚上锡的锡量

堆叠焊好了,每个引脚焊锡尽量多一点,有利于过流

另一面引脚的焊接

然后把122电阻焊接在2、3脚上,焊接是个细活,不能着急。122电阻是4056用于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1A输出。

电池槽引脚掰弯然后上锡备用

焊接导线

导线和4056焊接起来

套上热缩管做绝缘

热风枪收缩完成的样子

把4056板子和电池槽粘在一起,还是硅酮导热胶比较好,耐热且有韧性。AB胶、热熔胶、结构胶都不耐热,不合适用在这里。

端面预涂一下

然后燕尾夹夹住,等一天的时间

然后,喀嚓一声,一天过去了,板子和电池槽结合良好

超粘的双面泡沫胶带

在电池槽底部做填充

再找个硬纸卡,裁个底板

粘好底板,再用电工胶带做个围裙

围裙做好了

用刻刀把4056上面的热缩管都慢慢切掉,以利于散热

准备充电,电池是2000mAh的18650

开始充电时,充电头输出的电流

然后就是等

转灯了,这是充好了吗?

实际并没有充好,两片4056ES当中有一片输出电流降低到阈值后会截止并触发led,另一片没达到阈值还是会继续给电池充电

两片4056ES都截止了,充电头才会真正的停下来。
充电过程中,电流从2A下降到1A,大概用了45分钟左右,然后从1A到双路都截止,大概用了75分钟,2000mAh的电池,整个充电过程耗时2小时左右

文末小结一下:

优点:取材容易,价格便宜,制作容易,好用

缺点:芯片堆叠确实热,好在4056内部有温度控制,极端过热的情况下会自动降低输出电流以保护芯片

帖子就写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赏,也欢迎大家各抒己见,下期我们再见!

EOF

网友:
大半夜的偷偷摸摸下个蛋

网友:
浪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
瓜子花生火腿肠,啤酒红酒二锅头

网友:
这也是搭棚的一种形式不

网友:
一开始也是这样干过,散热是个问题,现在两块板子用4个M1.4的铜螺母串联更方便

网友:
等船长弄个量产了包邮赠送

网友:
这样提升是个好办法

网友:
叠在上层未焊接的引脚处于可活动状态,如果不小心挤压可能和下层引脚接触,这个最好再做一下
防护

网友:
我是把电流该小了换成2k的电阻输出600ma.标称4800mwh的18650充电时间只是延长了15分钟(没改前2小时15分钟)

网友:
太高级了,我只会把两片4056整体并联起来

网友:
散热不行  很快就挂了   单片1A的情况下都需要加强散热

网友:
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大半夜不睡觉的老流氓

网友:
帖子一如既往的干净清爽

网友:
电池座不错啊,是不是积分板块在出的哪个?

网友:
睡醒了看夜猫子折腾

网友:
搞个3p是不是可以达到3A啊

网友:
高手高手啊

网友:
谢谢分享,但这样叠放不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