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压了根网线,很业余。

楼主(2020-04-13):
压了根网线,很业余。

网友: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
前面为什么要剥掉线皮露出铜线呢?压下去自然会刺破线皮的

网友A:
你压网线的时候把网线铜丝的皮也剥了?不用剥吧

网友B:
这线序真的没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序真的没问题么?

关系不大两边一样就行   以前还有AB做法通讯  现在  两边一样就行   就是看着变扭  先不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压网线的时候把网线铜丝的皮也剥了?不用剥吧

用万用表测量通不通的,测量每根线都通后剪掉了。

网友:
不用剥里面的铜线的,还有线序也有问题,线序看这篇文章: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509.html

网友:
大哥,你这压的是一根比较短的线吧,可别把长网线这么压

网友:
双绞线2种标准,线序如下:
568A标准: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568B标准: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2种连法,直通两头同为A标或B标,交叉一头A标,一头B标。
你这是什么连法?不行,我强迫症犯了

网友:
线序第三根就错了

网友:
你这是干什么呀?
线的顺序,不对呀,

网友:
楼主果然是外行,线序不是顺序排列的,绿线跟蓝线是交叉排列的,好好搜下568A和568B的线序

网友:
线序不对,搜索一下TIA/EIA-568B,按这个标准。

不必测通断,直接压就行了。

网友C:
线序不对,这网线测试了能用?

网友:
确实是业余,而且是非常的业余~
线序不对,可能会造成不通!

网友:
网线口诀:橙绿兰棕,副线在前,蓝绿对调。直连线其中一端1、3,2、6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序不对,这网线测试了能用?

不对也能用的,两边一样的就行了,干扰问题而已

网友:
短线只要两头一样就能用,长的可就不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