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奇怪ssd

楼主(2020-04-13):
最近朋友给了一个sm2246en的固态,买了转接板还在路上没法测试好坏。只是这个ssd有点古怪采用的是三贴,正反各一个h27qeg8vee5r,但同时还有一个是h27qdg8ude5r,请问大师们这是啥情况?容量是多少?自己量产能不能成功?

网友A:
EG=32GB,DG=16GB.32x2+16=80GB。能用的话不要随便开卡,会是个奇葩货。到手看看ID分布。

网友:
三贴板真奇葩

网友:
我靠,连板子都没法拿来用,建兴这变态,居然这也设计一个板子

网友:
我以为是2+2+4共8ce,这还有解,没想到是4+4+2,这就尴尬了。

网友B:
这个是建兴的原装80G盘 是可以开卡的记得以前开过   他这是2个QEG+QDG 这个ID都是一样的 是2+2+1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建兴的原装80G盘 是可以开卡的记得以前开过   他这是2个QEG+QDG 这个ID都是一样的 是2+2+1模式吧 ...

2246EN可没有2+2+1的开法,看板子怎么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G=32GB,DG=16GB.32x2+16=80GB。能用的话不要随便开卡,会是个奇葩货。到手看看ID分布。 ...

那拆掉16g那个应该就跟双贴的一样容易开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拆掉16g那个应该就跟双贴的一样容易开了吧?

没有确认闪存CE分布,什么都不好说。

网友B:
那还是先上个CE分布图看看咯  我记得我过这个盘啊

楼主:
图来了,就不知道如果重新开能不能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先上个CE分布图看看咯  我记得我过这个盘啊

以上图,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确认闪存CE分布,什么都不好说。

已上图,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上图,请指教。。。

直接开,不用特殊修改。双通道的板子。读写300M左右,比SATA2.0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开,不用特殊修改。双通道的板子。读写300M左右,比SATA2.0好一点点。。 ...

请问下如果要更换大容量的f的话,要怎么换?只换两个另一个空置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果要更换大容量的f的话,要怎么换?只换两个另一个空置还是?

能用就用用,换闪存没意思。闪存换再好,最高速已经限死,只开双通道,2246EN一半速度。没猜错的话,每个闪存位只有4个CE,整板12个CE。

网友:
居然是5+5模式 我说以前记得是直接开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