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ID钥匙芯片怎么拆?

楼主(2020-04-13):
想把芯片和线圈拆下来贴在手机后,不用带那么多东西出门。马云家找过,没有这种ID加密的超薄卡贴,所以只能拆吧。

网友A:
这玩意那盖子就是卡进去的。你想拆时候死活拆不开只能破坏,你不想拆时候随便摔两下自己崩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那盖子就是卡进去的。你想拆时候死活拆不开只能破坏,你不想拆时候随便摔两下自己崩出来了 ...

盖子是具有自主意识的,它们的世界已经觉醒

网友:
ID加密只是宣传上不让,比IC的要容易很多的,ID卡非智能,往往使用穷举去破解时间长。

网友:
这种ID卡可以复制多个小区的门禁,包含自己的密码锁。

网友:
连线太细了,要小心。太容易断了

网友:
直接贴手机后面没用的,还要铁氧体屏蔽贴的

楼主:
但是,换一个支持IC的主板要60元。家里有两个这样的门锁。
真不知道值不值了。

网友:
ic卡外壳 用剪刀就能撬开,里面的胶,用不干胶清除剂融化掉。我直接贴手机套内部了,能用

网友B:
其它坛友弄过

网友:
加热塑料壳,里面就很容易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坛友弄过

请问背面的贴叫什么名字?多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