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笔记本电源19v改24v做白光电源

楼主(2020-04-13):
手上有2焊台了感觉没数显的观察方便!买了块白光控制板搞起

楼主:
电压改24v后只能轻载插上洛铁头加热保护无输出开始以为是过流保护短接后极取样电阻上机测试发现还是一样找到前级取样电阻后同样方法短接屏蔽眼花搞错炸鸡了!后来通过电路分析发现方向搞错!电压升高时负绕组同样上升导致前级过压保护了走了不少弯路!原来19v输出时负绕组电压低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不导通改24v后电压升高保护了!动手将过压保护二极管换18v搞定带载完美解决

楼主:
白光配套壳太贵正好废物利用电瓶控制器壳搞起

楼主:
补充下芯片型号!DAP8A与NCP1203芯片通用脚位相同

网友:
楼主好技术!大凡见到可以按实物画出电路图草图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19v笔记本电源改12v

楼主:
看什么芯片的!我这种可以改最低13v

网友(2020-08-25):
我的笔记本电源只改了上拉电阻,23.5V,只测试了空载,是否也要改这个过压保护稳压管?其它不变?

楼主(2020-12-06):
不用改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
小伙子玩得挺嗨啊
都19v了直接用不行吗?

网友(2023-12-30):
大凡见到按实物画出电路图草图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19v可以直接用吧,我的就是笔记本电源19V直接用的,用几年了挺正常的

网友:
看看这个改电压的方案,学习中

网友(2024-02-10):
我也有个惠普笔记本电源,正在考虑到底改不改?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改24v后只能轻载插上洛铁头加热保护无输出开始以为是过流保护短接后极取样电阻上机测试发现还是一样找 ...

这个搞的动作大啊

网友:
我也改了个,就是电流有点小,原来是19V,2.7A

网友:
搞那么大个铝壳,大材小用了

网友:
在坛子里,凡是见到有真本事的坛友,由衷地感到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