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暴走的30岁老烤箱

楼主(2020-04-13):
这个烤箱是应该有30岁了,我爸妈买的。当年的价格是180元。

我印象里面,烤过不成型的饼干,烤过花生毛嗑,使用率并不高,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用爹妈的话说,这个玩意太费电。

有了自己的窝之后,有一次回老家,在仓房找到了这个满身灰尘的桔色烤箱,表面已经锈迹斑斑了。
跟它一起的还有几年之前给她们买的一个微波炉,也是浑身都是土,不被使用的原因也是,跟烤箱长的一样,太费电了!(我可不知道这300度电当时到底干啥了,但是肯定不是它,现在用功率计测试才2000W 不到)

我问问爸妈这俩玩意还要不要,我妈说,都要准备扔到垃圾堆去了。

我说,可别扔了,你们不要我拿走吧。

拉回来之后,把烤箱拆解个遍,大致清理了一下(虫子的痕迹,电线被老鼠啃噬,里面都是积攒30多年的灰尘),重新装回去,还能使用,挂到墙上之后,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偶尔烤一下茄子之类的。

但是前天烤锡纸花甲的时候,30分钟之后还没有烤开口!导致最后还是全都用锅炒的。

然后就有了这个暴走DIY。

1   烤箱的样子

2  岁月的痕迹

3 本次DIY 所用到的东西  (垃圾佬的好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积攒的这些东西,但是最后没想到能用的上)  一个全新  2003年产的  HAKKO A1310 锡炉温传感器(就是个热电偶套了个壳子,淘宝售价是600多),一个固态继电器(淘宝价格15元左右),一个温控器(淘宝价格85左右),但是对我来说是0成本,东西哪里攒的我也记不住了,至少应该有5年以上了这几个东西都在我垃圾箱里面。

4   拆解烤箱  (那个年代的设计,很简单又很复杂。)

5  太丑,不敢不打马赛克(照片是小孩拍的),看看这30多年的铁皮

6 把传感器掰弯,拆掉之前的温控器,传感器塞过去,简单固定,因为烤箱不是一个移动的家电,烤东西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剧烈震动,温控器就简单用螺丝挤住一下。

7 将 固态继电器加上,接线并从原旋钮的孔处引出,接好线后通电测试一下功能(还是一样,这不是一个移动的家电,所以就直接粗暴的用醋酸胶带和铝箔进行简单的固定吧)

8  基本功能能实现,因为这个热电偶最初没拆烤箱之前测试,连到这个温控器上,我把热电偶塞到自己的-----------------手里攥住之后,测出温度是35度,我想应该不用刻意去校准了。但是温控器的什么PID参数需要调校,幸运的是,这玩意自带自调整功能,但是调整过程中尽量不要干扰它,所以,需要断电,将烤箱复原。

9  烤箱复原后,先用胶布将温控器临时固定在外壳上,一是为了试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另一个是实在没找到好的固定方式。以后有时间了再说。

通电后,将温度设置为200度,进入自调整模式后,经过3个周波,自调整结束。 烤了一盘锡纸鸡翅,因为火力上来了,所以味道好多了。

10  灵魂画手 手绘原理图

--------------------------The End---------------------------------

网友:
不愧是奈奈,这个太牛了。支持奈奈。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

网友A:
手艺还是不错的,烤箱太老了第一眼看成了黑白电视。。。

网友:
哈哈我家还有个一模一样的,前几天还拿来烤山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还是不错的,烤箱太老了第一眼看成了黑白电视。。。

同感! 第一眼看成了黑白电视

网友:
想不到不光优盘做的好,连这些家用电器都会修理,

网友:
怎么有马赛克?我还以为只有AV网站有马赛克

网友:
奈奈摇身一变,成了维修师傅。而且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
给这一波操作点个赞,实属优秀

网友:
我家以前就是这种烤箱,记得9几年买的,也是180元,烤过花生、饼子、鸡腿等,最喜欢烤全鸡,体积正好,因为当时是按人头收电费,用电多少都一样……

网友:
楼主富二代。。这么多年前就用上了烤箱,没想到那时就有烤箱这玩意了。

你这烤箱微波炉都壁挂。。。墙壁很牢固

网友:
老式加湿电熨斗里有这种温控器

网友:
很有价值的改装教程

网友:
热电偶不错,是e型还是k型是

网友(2020-05-24):
可以改上下热管独立控制,+一套热电偶,固态继电器

网友:
醋酸胶带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