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金士顿U盘是什么主控

楼主(2020-04-13):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金士顿U盘是什么主控
ChipGenius识别不出来

网友A:
正品用的是PS2251-07或PS2251-09,水货啥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用的是PS2251-07或PS2251-09,水货啥都有可能

应该是正品吧,京东自营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正品吧,京东自营买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jGY-eKD6tQokwC2l2InGg 提取码: e557试试这个,最好是在用xp系统的老电脑上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jGY-eKD6tQokwC2l2InGg 提取码: e557试试这个,最好是在用xp系统的老电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检测不出来应该是鑫创sss6132主控,暂时无量产工具流出,群联ps2307和群联ps2309,2311能检测出来。

网友B:
正品是群联的2251
或者是鑫创的sss669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品是群联的2251
或者是鑫创的sss6698

SSS6698是2.0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jGY-eKD6tQokwC2l2InGg 提取码: e557试试这个,最好是在用xp系统的老电 ...

2251-09的如果不行的话试试这个2251-07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FOCOVhX1sTI3cRhaMnMGw 提取码: ji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