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士顿a400 480g

楼主(2020-04-13):
万恶的金士顿定制ps3111,硬盘锁定安全模式,刷固件到85%报错,现在不认盘!共四颗两种颗粒,搬板处理,大师们觉得用什么主控板好呢?

网友:
都刷到85%了 应该有可能刷好了啊  你重新拔插上机看看  或者看下原来的固件版本是多少 对应生成

网友:
搬板建议上2258H,2258xt也能用但是掉速比2258H狠

网友:
邮寄代开PS3111:lol:

网友A:
短接也不能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也不能识别吗?

短接哪一个,那几个孔我都捅过了,没反应

网友A:
如果不是最边上的两个孔,就是中间那排触点最中间的一个和最边上的其中一个

网友:
金士顿有保修吧,三年或者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最边上的两个孔,就是中间那排触点最中间的一个和最边上的其中一个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