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改两个k2路由器 测试 固态电容的玄学~~~~~

楼主(2020-04-13):
淘宝50元包邮买了俩~~~,正常使用,就是中继邻居家的网络,速度上不去

疫情期间在老家改过一个,效果明显,但是估计是哪个老路由电容失效了~~~

第一个路由,看红色的主电容~~~~~直插进去的

第二个是躺着的,这样容易区分两个电容吧,烙铁不给力,凑合看吧

其他的电容基本都一样,路由器也都是 k2 a5版本
上电实测,和原来一个鸟样,毫无改变~~~~~
所以不要再吹嘘固态电容了~~~~~
系统版本 测试的老毛子和 官改 v1.9 版本
没啥效果~~~
换前啥样换电容后还是啥样
只能说寿命 大大增加了

网友:
好在我没有改。老毛子的中继不错,电脑还是连接光猫是千兆。

网友:
我个人感觉不是所有都有用,但有些电容老化的肯定有用,你这碰巧没有老化,或者你无线环境存在别的问题!

网友A:
一种可能你这个是假固态电容。我都买拆机的三洋固态电容效果还是可以的。虽然不太明显,但至少使用寿命大增。

网友B:
刷个官改固件吧,中继速度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你这个是假固态电容。我都买拆机的三洋固态电容效果还是可以的。虽然不太明显,但至少使用寿命大增 ...

寿命是增加了,但是信号和网速没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个官改固件吧,中继速度杠杠的

刷的就是官改 老毛子都测试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连电容都换了,归根结底还是这个路由不行。

网友:
我用官改,信号和速度最稳定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寿命是增加了,但是信号和网速没鸟用

乱改电容容量,电路整体效率下降。电路阻抗改变太大,分压变化,寿命能否增加还要打问号

网友C:
刚好要买路由,能否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要买路由,能否给个地址?

淘宝搜索  7620 裸板

网友:
电容跟速度有啥关系...无非就是提高入电质量,而且还是微乎其微的。
用官方最好

要补还不如补缩水掉得那几个钽电容

网友:
改电容只为一个稳定~~而想越改越好的想法就跟天线绑电池一个道理~~

网友:
信号和网速岂能改几个固态电容就能增加的??

网友:
本来就和电容没一毛钱关系
你就算把处理器换了一样没提升
蹭网,肯定是蹭2.4g
就现在这个频段拥堵,能快才奇怪

网友:
我的K2P用了两年了,老是断流 换了电容后就基本上不断流了

网友:
电解的都不一定能用到完蛋呢~

网友D(2021-02-09):
:dizzy:50元就有两个啊,我买30块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元就有两个啊,我买30块一个呢

咸鱼捡破烂。百兆就不捡10快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