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攒一个高仿白光936焊台

楼主(2020-04-13):
攒一个高仿白光936焊台,过程比较久,因为很多时候都在等件,再加上自己在家的DIY空间太小,有时候拿到公司仓库折腾一下,前后历时二十多天才完成,先上效果图

大概是在七八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沉迷于DIY936936焊台,后来好像是成功了,但是做好的东西都扔老家了,后来又拆掉了。隐约记得在老家放了一些变压器什么的。前段时间回老家找了下,变压器是找不到了,但是找到了两个山寨936手柄,还有三颗C1701C和四五颗HA17324.AC05D当初应该也是买了几个,但是只找到一个,不过这个用BTA06代替也很好。找到这些材料,又激起了我重新做台白光936玩玩的想法。

很可惜当年买的纯铜变压器找不到了,翻箱倒柜怎么也没找到。没办法,上某鱼买了个888的拆机变压器,这个投入有点高。但是貌似这变压器应该是真的。然后就是备料,其实电阻电容这些东西我基本都有,就是要买电路板。前些年的时候我是用覆铜板和记号笔自己描的,真的是费事费力还废料,花钱也不少,还不如直接买现成的板子。所以我就直接从网上买了三块板子,因为刚好有三颗1701C.另外买了些电位器和其他材料。也是考虑做好一个自己留用,多余的放某鱼出掉回点本。
接下来就是制作的过程了,这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啊。
这板子质量还可以,但是自己买两三片,加上运费的话不便宜。

焊接倒是很简单,照着板子就全部焊上了。为了试机那个可控硅也没焊上。

有片板子用的是原装拆机的白光888的电位器,买变压器的时候捎带买了个坏的888板子,就拆下来这俩电位器,其他东西也没啥用了。

三片板子直接一次焊好,然后开始试机。先用航空头临时连接好手柄,然后通电发现灯常亮,过了半天发现手柄加热很慢,加热几分钟,烙铁头只是微微有点热,不烫人。又测试了另一块板子,也是一样的反应,这咋回事啊?难道自己焊错了?然后就开始各种排查,各种元件几乎都替换和测量一遍,没发现问题各种调试校正电阻,也是不行。很是郁闷、

到了第二天继续排查。再用万用表测下加热芯的阻值吧,结果测试一下发型阻值不对,发热芯阻值和传感器阻值是反的,手柄焊反了?然后看了下航空头才恍然大悟,真的焊反了。航空头的线序和板子的线序竟然是完全相反的,我当时焊接的时候没考虑那么多,就直接按照端子号焊接上去了。这郁闷了,会不会那几颗IC都挂了啊?毕竟全部都在错误状态下试过机了

然后把线序换回来试机,发现可以正常加热了,松了一口气。试了两块板子,都是好的,然后第三块板子怎么都搞不好,就是加热灯常亮,一点都不加热。又是各种测试和替换,就是找不到问题。最后没办法了,直接换元件吧。先从我觉得嫌疑最大的开始换,第一个就换了个103瓷片电容,再试机,竟然这就好了。好吧,有时候直觉还是挺准的。就是下图这颗绿色103电容。

板子都正常了,接下来就是组装了。焊台盒子是网购的,杂牌的盒子,质量一般般,十几块钱,能凑合用就行了。变压器的安装孔跟盒子孔位一致,但是盒子是自攻丝的,螺丝大全也没买到合适的自攻丝。没办法,只好改改计划,用哥俩好在塑料柱上面埋螺丝吧。哥俩好这强度是没啥问题的。

然后装变压器上去试试,发现变压器太高了,顶盖被顶着,安装不到位

接下来咋整呢?就把变压器的接线柱剪短了,还是不行。考虑把这个板子拆下来挪到下面去跟开关焊接到一起吧、

电路板下置后的样子

再然后就是焊接连接线还有地线了

组装完成,通电试机,没什么问题啦。山寨的1321的加热芯,大约二十多秒化锡,不算快。但是传闻中的热容量大确实是真的。大焊点也能秒化啊,比我的那个创新高936强太多了。

全部内容如上。

网友A:
这个板子我有五片,论坛有文件可以直接打样的。
我的还在烂尾中,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有五片,论坛有文件可以直接打样的。
我的还在烂尾中,唉

只要攒齐了件,很快可以搞起来

网友:
我也有台坏的936,板子和发热芯坏了,变压器是好的,在纠结是将手柄改成白光还是继续936:lol:

网友B:
天天在用936,至今不知道调温是调压呢还是调流

网友:
这个板子我有6片,论坛有文件修改了下后打样的。
也还在烂尾中,件凑不齐

网友:
这板子我也有5片,焊好了一片,然后没外壳,没手柄,没变压器,没烙铁头发热芯,也烂尾了

网友:
还是自己做的靠谱

网友:
手上还有一个吃灰的936呢, 之前烙铁芯坏了,换了一根,可能PTC温度传感器不匹配,温度一直偏高
之前板子的链接在哪? 参考一下,哪天有时间再捣鼓一下

网友:
自己有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焊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攒齐了件,很快可以搞起来

能分享一下PCB文件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一下PCB文件么,谢谢

我不是自己打板的,直接淘宝买的板子

网友(2020-07-01):
这个我当年腐蚀了一块 现在还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一下PCB文件么,谢谢

网上一大把 搜索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一大把 搜索就是了

楼主发的那个样子的pcb,我没找到哦,你有就发一个给我嘛,谢谢

网友:
我也没有找到2芯片的pcb 资料,淘宝上面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天在用936,至今不知道调温是调压呢还是调流

调通电时间,和T12类似

网友(2021-01-26):
这个用24伏的环牛可以不?环牛的铁芯接地怎么找?我看936有接地端

网友(2021-03-08):
我就缺个手柄, 一直懒得淘个便宜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