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硬改路由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4-13):
小白一枚, 现在手上闲着2个友华WR1200JS, 1个小米路由4
WR1200JS:
现在我的问题是, 自己编译openwrt固件, 不知道是自己的虚拟机是Ubuntu20.04 Kernel5.6.3的原因, 还是自己需要的插件确实比较占地的原因, 编译出来的固件总是22m左右

而WR1200JS自带的ROM是16M, 所以我想把ROM换成32M或者64M的, 查了一下闪存型号, 25Q127CSIG, 闪存是8脚, 所以这是SOP8封装吗? 我去taob买闪存的话, sop8封装的都可以?  比如我在taob搜25Q256和25Q512, 任意找一个8脚的都可以用? MX25L25645 这款闪存可以吗

然后说小米R4:

F59L1G81MA-25T

M15T1G1664A
这俩哪是RAM哪是ROM我分不清, M15T1G1664A , taob搜是FBGA96封装,  F59L1G81MA-25T , taob搜是TSOP48封装, 我感觉FBGA96封装的是RAM, TSOP48封装的是ROM, 不知道对否?
处女座有点强迫症, R4刷R3G固件就也想把R4的128M RAM换成R3G一样的256M RAM, 这个FBGA能否像SOP8一样用烙铁或者风枪自己操作?

现在自带固件感觉经常断流, 想换个固件试试, 百毒搜小米路由4刷机教程, 几个帖子都说这型号就是小米路由R3G的缩水版, R3G的固件能直接拿来用, R4没给开发版固件, 没法开启ssh或者telnet, 需要先接ttl或者编程器刷.

问题来了, 我现在啥工具都没有, 逛几天论坛, 好像需要买这些东西:

多买些RAM和ROM芯片练手, 功率大可调温烙铁, 吸锡器, 松香, 助焊剂, 风枪, ttl线, 编程器, taob的CH341A和miniPRO或者别的什么型号怎么选?  SOP8和SOP16烧录夹? 还有杜邦线是啥需不需要买?

大伙给看看我需要买的东西还缺啥不, 一两百块钱以里不差钱, 就是享受玩这个的过程, 以后玩别的路由器需要的通用工具也请给列出来

另外, 三五百块钱以里, 有啥路由推荐的没, 我有NAS, 没有FTP和SMB的需求, 插件需求就是番*土*, 已经放弃使用*酸和**乳, 现在解决方案是openwrt里用passwall集成haproxy trojan v2r , 另外就是要求无线信号好点, 一定得有独立功放, 好像百元价位最好的是新3? 不知道各位还有啥别的推荐没

网友A:
这个要去恩山论坛区问估计高手多~~咱这论坛,搞拆机维修的多~~

网友B:
第一张图就是你要换的闪存,这种8脚的25系列用不了,而且这种编程器一般人买不起,还是放弃吧。

网友C:
SOP 8 的闪存我记得最大直到 16M 啊,再往上就是 16 脚的了,TOSP 48 闪存的编程器很贵,座子也贵。普通的 SOP 8 和 16 CH341 也就够了,我自己买了个土豪金,据说速度快点感觉也差多少。SOP 封装的芯片烙铁还能搞定,内存芯片需要风枪。K2P 信号挺好的,但我自己日常用的还是一个水星改的的路由器大概是 QCA9533 之类的 U,刷了 DD-WRT,做无线客户端,信号好而且稳定。至于出国,我用了个树莓派做旁路由,速度真不是一般硬路由能比的。如果喜欢玩系统而不是硬件的话,N1也 挺不错的,随便刷个 Linux 套上 Docker 就想怎么玩怎么玩了。硬改路由是个坑,如果但是为了改路由买一套工具,过后可能大概率吃灰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去恩山论坛区问估计高手多~~咱这论坛,搞拆机维修的多~~

嗯嗯, 我也在恩山发了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就是你要换的闪存,这种8脚的25系列用不了,而且这种编程器一般人买不起,还是放弃吧。 ...

小米R4这个闪存我不换... 这个我换RAM
恩山有人跟我说这种BGA的需要植锡, 我taob看了一下植锡台加钢板模板加锡球大概二百多块钱, 我打算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P 8 的闪存我记得最大直到 16M 啊,再往上就是 16 脚的了,TOSP 48 闪存的编程器很贵,座子也贵。普通的  ...

32M的, 您现在taob搜25Q256, 现在按销量排第一的MX25L25645 您看这个是不是,
然后64M的, 搜25Q512, 也有flash, 但是没销量, 不知道是路由器一般不需要这么大的所以大家不买, 还是本来这个就不是给路由器用的更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P 8 的闪存我记得最大直到 16M 啊,再往上就是 16 脚的了,TOSP 48 闪存的编程器很贵,座子也贵。普通的  ...

有个32M的son8封装的f,区别就是类似sop,但是没引脚,焊盘兼容16M的sop8

网友:
引用 楼主:
32M的, 您现在taob搜25Q256, 现在按销量排第一的MX25L25645 您看这个是不是,
然后64M的, 搜25Q512, 也有 ...

这个还真有!不过一般真用不到那么大,16M 感觉已经非常奢侈了。如果有 USB 的话可以映射 overlay 分区,那样软件就可以随便装了。

网友(2022-01-10):
老哥上个小米路由器4的完整拆机图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