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微软surface pro2 1536电源适配器断根重接

楼主(2020-04-13):
同事女儿上网开始没几天,一直闲置的微软surface pro2就耗尽电量熄火,再把以前帮她修好的牛肉粉丝汤苹果平板使用。机器拿来,发现是微软surface pro2配套的1536电源适配器电源引线根部断裂

网上按照型号购买的,到货发现接头不同只得退货。

明显的断裂

引线护套也太硬了,时间久后必定断

割开一厘米的皮看看断裂情况

只是电源正(红色)负(屏蔽)断,2根细的检查线没问题。

这玩意不可能无损开壳,只能接上线

红色正拨皮5mm,多股线拨松后对插

加助焊剂,焊锡充分浸润

取一根合适粗细的铁氟龙管

套上做绝缘,切开处热熔胶封口

外层负线除考虑连接,还得考虑强度。找了铜皮

量取合适直径

引线一个接内侧,一个接外侧,有一圈的铜片留做拉拽余。

内部打704做绝缘填充

最后套热缩套管

接上,灯亮

有充电标记,修复完成。

网友:
这种设计真操蛋,几块钱成本毁了一个上百的电源

网友:
这种对接线焊接我最头疼,我一般得剥皮后细沙纸打磨,浸松香酒精溶液,在焊接,对于细的线,很难处理
是不是用了好的助焊剂就不用打磨了,直接能上锡?

网友:
这玩意设计太艹蛋,壳子太结实难拆,输出线那里又太脆弱。

网友:
和苹果充电线一个命运,太容易断了

网友A:
有铜皮会不会更容易断?

网友:
这种地方,我一般还是选择破坏性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铜皮会不会更容易断?

焊在铜皮的两端,有一圈作伸缩的余地,看实际效果首次用

网友B:
有个华硕电源也是类似这种外壳,很难无损开壳。。。

网友:
这个电源的 USB口基本没用,电流太小了充不了手机,我砸开改成2A 了输出了,发热稍微增加了一点

网友C:
最怕这个位置断,但这个位置是最容易断。

网友:
设计肯定知道这个缺陷,但这样可以加快电源更换的流通量

网友:
好多IT产品的电源都是这样的脑残设计,我怀疑是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华硕电源也是类似这种外壳,很难无损开壳。。。

不行就直接换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怕这个位置断,但这个位置是最容易断。

应该是设计寿命的关键点

网友(2021-08-27):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看来得考虑用12伏电机加磨片做一个电锯开壳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