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盘空间越来越小

楼主(2020-04-13):
我用的是WIN10的系统,C盘51G,刚装完系统时剩余空间29G,一年后剩余空间只有9G了。我用电脑只是上网,看书,看电影,下载也从不放在C盘。如何才能避免C盘剩余空间越来越少的现象。希望得到高手的指教。

网友:
如果安装了企鹅厂的应用的话,试着删除下。如果没有的话,应用商店里有个360清理大师,装上清理下,再找找大文件试试。

网友:
仅仅不主动放文件c盘没用,在不清理的情况下,剩余空间还是会越来越少。
如楼上所说用工具清理,不过还是要谨慎点,先看看会删什么再确定。

网友:
update关了没有?如果没有,找找windows下SoftwareDistribution下download文件夹,清空。另外,你的默认下载文件夹是不是也在c盘?

网友:
重装系统,禁止自动更新。另外看你用的是Windows10哪个版本,如果是1909的11月更新版则在安装时注意禁用7G预留空间,可为C盘省7G!

网友:
一般是各种应用的缓存文件存在C盘路径一般在C:\\---Uers---Administrator(Default)-----AppData----Roaming
                                                                                                    ----LocalLow
                                                                                                    ----Local      以上这几个路径里面。

其中括号里面的文件夹是隐藏的,需要关闭隐藏属性才能看的到那个文件夹,后面的路径都是一样的。你会发现,最后这三个文件夹里。有你平时应用的缓存文件,或者,你的那些应用根本没有手动设置缓存路径。也会在这三个文件夹中,还有的直接存在“我的文档”里面,你也可以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找。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桌面上,文件太多了。。。大文件或者音乐影视文件也直接保存在桌面上,或者我的文档里面。。。
其次就是windows的更新,如果是win10 ,你原来的版本比较低,升级高版本后,会在C盘里面留下一个名为windows old的文件夹,会有大概2-10个G不等。

网友A:
分区就太小了,现在品牌机c盘都是200g

网友:
试一下:
powercfg -off
关闭快速启动,可以节省1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区就太小了,现在品牌机c盘都是200g

这是什么话,如果我一固态总共就120G你让我分200G?

网友:
现在我帮人装机,C盘至少100g起跳,固态的话256g以下都是全用做一个系统盘。

网友C:
既然是新手,建议你用下DISM++这个软件,可以清除掉一些。

再来就是安装LTSC之类的系统,占用空间小很多,基本20G以内。

网友(2020-06-03):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话,如果我一固态总共就120G你让我分200G?

直观解决办法,要不然就算小心翼翼,经常清理垃圾,空间也会很紧凑的,现在的系统软件都太大了呀,120G的硬盘,您完全可以只分一个分区,那样也会好一些

网友:
做系统清理呀。

网友:
隔一段时间重装一次系统,从根本解决问题——或者装好系统做个一键还原,一劳永逸。

网友:
win10的锅,考虑下这个

关闭保留的存储空间以节约空间
DISM.exe /Online /Get-ReservedStorageState
查看现在的保留空间

DISM.exe /Online /Set-ReservedStorageState /State:Enabled
DISM.exe /Online /Set-ReservedStorageState /State:Disabled
启用与禁用

网友:
一些软件别安装在c盘,还有win10更新后也会占用很大一块空间,可以用win10自带清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新手,建议你用下DISM++这个软件,可以清除掉一些。

再来就是安装LTSC之类的系统,占用空间小很多, ...

+1024,DISM++应该是最好的免费优化软件,关键是没全家桶

网友:
51G没什么优化空间了,C盘又不是数据盘,直接一个240G的TLC当C盘,不必一定MLC。
我这两年都是固态=C盘,换下来的120G128G一盒子在那扔着。

网友:
安装完win10后,会发现硬盘大概少了10G空间,已经关闭了系统还原,但是这10G还是被占用了,不知道哪里去了,什么办法能释放出来

网友:
趁着今天便宜,弄一个大点的做系统盘。我的台式机系统盘是整个西数sn750黑盘,500G还是480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