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个不工作的小熊养生壶YSH-C18K5,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13):
今天同事给我送来一个坏掉的养生壶,让给他瞧瞧是什么毛病。打开盖子查看,发现用的是双向可控硅BT139-800,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背面电路板上的那个28脚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所以没法测试。这个芯片接了16个二极管指示灯,还发出控制可控硅的门极信号。看来是一个专用芯片。不像是单片机吧。第三问题,没有看出交流220V怎么转成直流给这个28脚芯片供电的?难道不是直流电供电?

万用表测试了可控硅的输出端到零线之间的电压才不到20V交流电压。我估计是不是可控硅坏了吧?淘宝上买了几个,在路上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为什么电路板点不亮了?上电没反应了?

网友A:
这种IC一般都是单片机,你这个芯片供电应该是阻容降压的,测下看看芯片供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IC一般都是单片机,你这个芯片供电应该是阻容降压的,测下看看芯片供电正常吗? ...

因为没有丝印,不知道引脚定义,不知道哪个是电源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丝印,不知道引脚定义,不知道哪个是电源引脚。

看电路走线,或者电容、稳压管等。

网友B:
阻容降压的,拆下那个黄色方块电容,短路两脚放电,然后用万用表电容档测测看还有多少容量?看测出的容量跟上面标的是不是一致,容量低了电路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的,拆下那个黄色方块电容,短路两脚放电,然后用万用表电容档测测看还有多少容量?看测出的容量跟 ...

这样啊。我马上拆下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的,拆下那个黄色方块电容,短路两脚放电,然后用万用表电容档测测看还有多少容量?看测出的容量跟 ...

我没有拆下来测量,我是直接测量了一下,上面的标记是0.22微法,测量的结果是0.20微法。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拆下试试吧,上面并联有电阻可能不准,拆下还是正常的话,检查后面电路。

楼主:
自己画了一下电路图,估计是稳压管kw10L出现问题了。按理应该输出的电压是5V的。好像只有0.几伏。所以,估计需要更换这个管子了。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走线,或者电容、稳压管等。

我下午抽空看了看电路板,发现估计是那个KW01L三端稳压管出现问题了。输出电压不是5V的。所以,导致单片机不工作。我买的管子在路上了。回来测试看看。多谢您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IC一般都是单片机,你这个芯片供电应该是阻容降压的,测下看看芯片供电正常吗? ...

请问电路板上对应的按钮的小弹簧是干啥用的呢?为什么有弹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板上对应的按钮的小弹簧是干啥用的呢?为什么有弹簧啊?

触摸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板上对应的按钮的小弹簧是干啥用的呢?为什么有弹簧啊?

触摸感应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试试吧,上面并联有电阻可能不准,拆下还是正常的话,检查后面电路。 ...

拆下来测量了。没有太大问题。还是0.20微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板上对应的按钮的小弹簧是干啥用的呢?为什么有弹簧啊?

小弹簧是触摸按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弹簧是触摸按键啊。

原来如此啊。那么弹簧里面的小LED灯其实是指示灯吧?我以为是红外感应灯呢。

网友(2020-07-29):
芯片很少出问题的,一般都是供电部分故障比较多了

网友:
量量5v在路电阻是多少

网友:
如果不加热就是可控硅坏了,如果不显示就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