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铣床光栅数显表电源 SINO SDS3-1

楼主(2020-04-13):
几年前报废的钻铣床光栅尺显示器里拆的。

参数,输出电流应该是5A

输入EMⅠ,保险丝,整流桥堆

输出,原来是红黑线,拆了,换了个接线端子

松下的三端内置电MOS管电源芯片

输出整流肖特基,10A45Ⅴ

反面,散热器都是独立的,没有用外壳铝合金散热。

楼主:
怎么图片顺序乱了

网友:
看做工也一般般

网友(2022-07-04):
国产得做工一般般吧

网友:
这个电压没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