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闲着,第一次折腾路由器的硬件,先换个内存

楼主(2020-04-13):
4.14,更新,现在只换了内存,之前的固件还没换,直接能正常使用,也不知道内存换大了之后,原固件用起来有没有区别,反正也看不到内存数值,等昨天5毛包邮的俩8m闪存回来了,在尝试改固件,

1+8的,先换64M,闪存手里只有4M的,还没编程器,还不知道怎么折腾

网友A:
没必要折腾,看这路由器没什么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折腾,看这路由器没什么价值

LZ拿这个练手呢

楼主:
是啊 ,练手呢,ar9341这个主控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被它们装了个1+8,也是666

网友B:
嘿嘿,想玩的转不刀耕火种几亩地是玩不熟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想玩的转不刀耕火种几亩地是玩不熟练的。

一直没折腾,有工具还是挺好弄的

网友C:
TP的841N??这个路由我现在还用着呢,加了个风扇,扔办公室做公共WIFI用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的841N??这个路由我现在还用着呢,加了个风扇,扔办公室做公共WIFI用妥妥的 ...

三贱客的东西,都是类似的板子,这个是水星的mw300r v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贱客的东西,都是类似的板子,这个是水星的mw300r v4

一路货色,外壳都基本上是一个模具出来的

网友D:
你必须要个编程器,因为这个板子上好像没看到TTL接口,还因为你要备份原机固件,从原机固件中提取ART。淘宝十几块包邮的CH341A就行。

网友:
AR9341 其实非常好的,跑100M 内也够用.
可玩性高,性能也很均衡,WIFI 稳定.
固件也多,
我的网桥就是9341,,稳定工作几年啦~~

网友E:
我把一个带功放的路由器折腾废了,心疼,虽然后面改成功了3个,但还是属这个带功放的功能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必须要个编程器,因为这个板子上好像没看到TTL接口,还因为你要备份原机固件,从原机固件中提取ART。淘宝 ...

没有ttl插针,但是有俩测试点,上面sin1 和sout1,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一个带功放的路由器折腾废了,心疼,虽然后面改成功了3个,但还是属这个带功放的功能最好。 ...

先拿破烂练手嘛

楼主:
一块红包抵扣后,四毛八包邮又买了俩8m闪存,

楼主:
在老AP板子上面剪了一片这个,

网友:
玩路由器好些年了 目前就只会换8脚/16脚闪存 ,内存换不来

网友:
可以飞线接闪存玩,AR9341固件也多

网友:
寄过来,我帮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