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人牌插排的内部

楼主(2020-04-13):
老人说插排太紧不好用,试了一下,插进去难,拔出来也难,的确紧,这样的插排要弄坏插头的。
一般都是偏松,这个怎么会这么紧,看看外壳好像还说的过去,拆开看看是什么工艺。
高人电工,

高在哪里?

原来是弹簧大法,

去掉弹簧还是紧,原来内侧太宽了,插头的两个脚都被撇开了,而且接触铜片紧贴硬质材料,没有一点退让的余地。

所谓硬质材料,像是水泥,要修这个水泥块,我还得找泥水匠帮忙?
算了,送进垃圾箱吧。

看来高人并不高明啊,本业是做水泥砖的?

网友:
很古老的排插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80年代的设计与工艺,可以换了。

网友:
看起来并不怎么高 ,应该是十几年前的工艺了

网友:
2元店这种插排多得很,反正不会烧,也不好使。

网友:
看名字就知道,跟大日本底国、大寒冥国之流只会夸大其词

网友:
弹簧力太大了?

网友:
这种的负载和阻燃性能可以比肩国际一线厂商,负载10A不会出现接触发热的情况,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