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148牧田171,这俩机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4-13):
这俩机器有什么区别?用用过这两个机子的朋友吗?讲讲感受呗。

网友:
牧田171用过,高转低扭,性能一般,有特殊用涂用以考虑,上上螺丝等,干螺母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171功能多一点,有些个性化功能。148就普通的三档了

网友:
148滚针轴承,摇头,只有高中低三速。171个双轴承设计跟电钻一样,头部不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