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然后在来折腾这个hp2570p拆机的蓝牙模块

楼主(2020-04-13):
上面四个点应该就是usb定义,就是供电应该是3.3v,转usb估计还要想办法降压,俩个二极管串联降压能用吗?

楼主:
就改到这个辣鸡川宇读卡器上

网友A:
直插USB,上电直接烧。蓝牙模块3.3V供电的。

楼主:
现在测明,透明为地,黑色为3.3v 红色和橙色为d+ d- 绿色和黄色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插USB,上电直接烧。蓝牙模块3.3V供电的。

就是在考虑怎么降压,俩二极管降压够不够,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测明,透明为地,黑色为3.3v 红色和橙色为d+ d- 绿色和黄色未知

怎么测得,我有个笔记本的网口,也带芯片,查是usb转网口,想测出接口定义改个usb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得,我有个笔记本的网口,也带芯片,查是usb转网口,想测出接口定义改个usb网卡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2849

参考老站这个帖子,大神多的很

楼主:
俩二极管串联之后电压是3.6v左右,小电容是手机主板上拆的,顺着之前读卡器上原有的焊盘焊接上去了,不知道会不会活

楼主:
哦也,D+ D-直接猜对鸟

楼主:
黄胶裹一下,感觉美美哒,套上壳子完事啦,天线太长还要伸出去

网友C:
废板子找个3.3V的AMS1117不难吧?串二极管如果遇到5V偏差大的话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板子找个3.3V的AMS1117不难吧?串二极管如果遇到5V偏差大的话有危险

难,没找到,1117还难塞进去,再说了,这模块有俩,烧一个在去改吧

网友D:
1117感觉还不行,找个废板子,贴片3.3 ldo应该很多,这个发热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7感觉还不行,找个废板子,贴片3.3 ldo应该很多,这个发热小

ldo是不是还要贴外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感觉还不行,找个废板子,贴片3.3 ldo应该很多,这个发热小

有的需要

网友E:
3.3V的LDO淘宝很多包邮的啊 xc6206 、7533都可以吧。耗电害怕不够就用spx3819能上0.5A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V的LDO淘宝很多包邮的啊 xc6206 、7533都可以吧。耗电害怕不够就用spx3819能上0.5A供电 ...

用usb电流表测了下,基本是0.01A的电流,插上去用了俩小时,也没挂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usb电流表测了下,基本是0.01A的电流,插上去用了俩小时,也没挂

牛屎读卡器有自带3.3v输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屎读卡器有自带3.3v输出哦

木有,是5v直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是5v直通

tf卡是3.3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