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科麦斯小电磨的旋转方向和夹头紧固方向是不是反了

楼主(2020-04-13):
夹头的紧固方向是逆时针,电磨的旋转方向是顺时针。昨天在做一个小操作的时候,发现经常性打磨头会松,查看了论坛,发现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朋友提议是把电源线对调,让电机反转。但我今天研究了一下打磨头,发现它的齿都是顺时针切削力最好的。也就是说通过让电机反转会造成效率下降。各位手里的是不是也是这样,都是这样是不是设计上有失误?

网友:
楼主你上个3mm转头试试,我的正常。

网友:
电磨高速运转时,因为转动反向,使夹头松动,是很危险的,需要格外当心

网友:
右旋转,也有就是说面对输出轴逆时针旋转就对了

网友:
这个跟电钻一样吧,从尾部看应该是顺时针旋转时工作,拧紧应该是逆时针,只会越转越紧啊

网友:
方向没错的,只是用手拧打磨头劲小了,用钳子再拧紧些。

网友:
理论上是不可能搞反的,若是搞反了的话空机没装磨头一开机螺母就会飞掉

网友:
锁紧螺帽方向和电机旋转方向相反是正确的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不用要求什么自行车啦~~

网友:
我的是美耐特

网友:
旋转方向和夹头紧固方向相反是正确的,使用中会松动是上得不够紧。

网友:
反着是对的  比如角磨机

网友:
应该不会反,只是有人拆机发现,夹头只能加紧摸头杆的一小部分,磨头杆后部都是空的,再加上这个同心度不高,容易产生振动,所以容易松动。

网友:
原来的夹头只能夹3mm,如果你用直径小于3mm的钻头就夹不紧,容易打滑,可以换夹头内芯,淘宝有卖

网友:
可能最大的原因是夹头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