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emcp飞线读卡器做U盘用

楼主(2020-04-13):
原魅蓝note6主板坏,修过2次没好,放了很久了,今天拿出来,拆掉emcp看看能不能做个U盘。

过程有点艰辛,眼睛累得很啊,看来以后要置办个放大镜灯了。

↑  主板拆下芯片,黑胶很烦

↑  eMCP FBGA211 针脚定义图

↑  找来一个速度快的读卡器

↑  牛屎封装,飞完线不识别,想着是不是不支持64G,就换一个再来

↑   第二次,换川宇读卡器,支持64G

↑  硬封,飞完线也不行,遂检查芯片飞线,确定无误。怎么办呢,芯片吹坏了?

不死心,拿出库存emmc套件

↑  这是emmc的,查一下安国AU6438BS芯片的针脚定义

↑  AU6438BS主控定义
↑  sd对应针脚

↑  飞完了

↑  插到电脑识别了,删分区格式化,可用58G

↑  简单测试一下,USB2.0读写还行

↑  芯片用704固定一下,64G刻上吧。

谢谢翻阅,敬请批评指正。

网友A:
铜丝可以再细些,太粗了~

网友:
那个壳子上的G4刚好可以改成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丝可以再细些,太粗了~

嗯,临时没找到再细的

网友B:
我原来也飞过一个 读写只有10M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6466

网友C:
等你发放大镜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飞过一个 读写只有10M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6466

你的帖子我也参考了,不知为何前两个读卡器不能识别。可能你的容量低的原因。这个安国主控速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发放大镜的帖子

看啥时候有机会遇到了再说吧。

网友:
需要的焊接精度确实很高,漆包线焊锡头多点容易导致短接。

网友:
飞线功夫不错,我干不来哈哈

网友:
我发现以前电视天线盒子里面的变压器初级线非常细,我跟0.1mm在40倍放大镜比较过,应该有0.02~0.04之间,非常细。
我为什么这么闲?淘宝0.1mm的飞线才一块钱一卷,0.02就快十块钱一卷了

网友:
这几天飞了一堆,都可以用,就是不能当普通tf卡用

网友:
速度不错
期待上1081

网友:
都是干外壳手术的料

网友:
某宝有eMCP转eMMC的转接板,不知使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眼力不行 正能仰望

网友:
滴点胶封了,稳定

网友:
我是用耳机里面的线来飞,前2天焊个平板电脑的显示屏排线,太痛苦了,拿着个小小的放大镜,焊一个焊点看一下,眼睛都快瞎了

网友:
大树家买套件,直接装上就好,我做几个,读写接近40M,比网上那些品牌的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