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无损拆解两个闪迪3.0U盘(cz48 vs cz600)

楼主(2020-04-13):
本期涉及:cz48:无损拆解→测速→cz600:拆解→测速→对比 (多图,流量上网用户慎入!)
→→→→→→→→→→→→→→→→→→
正片开始!
拆解对比两个闪迪U盘,cz48(32G)和cz600(16G)
说实话,这两个U盘都不推荐。原因是速度慢,掉速(cz48),闪存带锁(cz600)折腾不方便,不如东芝性价比和可玩性高。
下面,开拆!先来cz48,无损拆解!
本体
拆机工具:两个和露出的滑杆等长的软塑料片,包装盒上的塑料片就很好
插紧滑杆(最好拿手按着塑料片和按钮),从usb口向内推动,不需要很大力气,就能拆开。
在成功推出后,就能拔出塑料片了
下面是内部
内部有几个暗扣,拆开时要小心,不小心可能会拆断
主控板,不是群联2303,是SANDISK 20-82-00388-A1

闪存:SDTNUIAMA-032G

下面是cz48的测速
写入1G内有缓存22MB/s,1G外过缓,6MB/s。均达不到包装盒上标称的40MB/s(10倍的usb2.0U盘写入速度(4MB/s))
读取速度,130MB/s,达到包装上的标称速度100MB/s

好了,下面我们来拆解cz600,cz600对比cz48好拆多了。
本体
很好拆

内部有暗扣,不过较容易被发现

主控:SANDISK 20-82-00709-A0发热严重,待机和写入都是发热严重。

cz600测速
写入10MB/s,包装上未标明写入速度

读取100MB/s,达到包装上标识的80MB/s

两盘对比
内置软件对比(左cz600,右cz48)

主控对比

闪存对比

自费购买,辛苦拆解,求M币打赏!

网友A:
14年买过32G的CZ48,是2CE的MLC,写40读150左右、
15年再买就变成TLC了,写6读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年买过32G的CZ48,是2CE的MLC,写40读150左右、
15年再买就变成TLC了,写6读120... ...

闪迪缩水太狠了,15年以前大多是mlc的,18-18年多为tlc(没锁)。18年被西数收购后的闪迪U盘,都是tlc带锁片,坏了都没法搬板子了!
这回帖子里拆的是闪迪18年1月,被收购之前的cz48和19年5月(被收购后)的cz600

网友B:
恕我直言,买闪迪的东西真的是和自己过不去。太垃圾。我的闪迪也坏了,芯片拆下来,等有时间练习下上3257,闪迪的芯片支持度太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恕我直言,买闪迪的东西真的是和自己过不去。太垃圾。我的闪迪也坏了,芯片拆下来,等有时间练习下上3257, ...

闪迪解扣就可以满血复活

网友C:
说实在,买闪迪也就图他的保修而已
买U盘真不如买内存卡

128G的那个至尊极速,终身+读写一个样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直言,买闪迪的东西真的是和自己过不去。太垃圾。我的闪迪也坏了,芯片拆下来,等有时间练习下上3257, ...

就是图个保修好,低端保修5年起步,高端终生保修,而且全国联保。做个pe装系统可以。频繁换系统镜像,容易把盘玩坏,这时候就能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解扣就可以满血复活

如何解code?本人纯属个人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买闪迪也就图他的保修而已
买U盘真不如买内存卡

现在也是该掉速还是掉,闪迪sd卡现在小容量全线tlc,大容量qlc了

网友D:
收到过cz48 是群联2251-03 的,这个不算奇葩 上次居然收到一个慧荣主控的cz48 少见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到过cz48 是群联2251-03 的,这个不算奇葩 上次居然收到一个慧荣主控的cz48 少见少见 ...

对对对,我听说去年好像有一批cz48是慧荣3267AE+海力士128G tlc方案的,居然不是闪迪的颗粒

网友E:
怎么u盘这种对速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东西也要搞模拟tlc啊,煽弟有必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u盘这种对速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东西也要搞模拟tlc啊,煽弟有必要这样

看跑分,骗小白吧,cz73和cz48基本一样,1G高速写入,后面掉速掉成狗的那样。另外,你的 Crystal Disk Mark 水晶雫头像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到过cz48 是群联2251-03 的,这个不算奇葩 上次居然收到一个慧荣主控的cz48 少见少见 ...

我的也是群联主控。丝印是闪迪,芯片精灵检测是2251-03,然后我就拆了闪存贴到SM3268AB上了。

网友(2020-08-16):
引用 楼主:
对对对,我听说去年好像有一批cz48是慧荣3267AE+海力士128G tlc方案的,居然不是闪迪的颗粒 ...

我刚弄了两个64G就是你说的那玩意,TLC,慧荣+海力士的,我以为买到拼凑的了...和我之前32G MLC的完全不同,差点就要找人理论了。

网友F:
你可以看一下主控是不是PS2251-03,哈哈,颗粒应该是镁光的。

网友G:
CZ48这样无损拆其实废时间,而且那两个透明薄塑料片也难插到里面的倒勾。因为我开始也是这样无损拆的,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更快捷的无损拆方法,不要任何塑料片,几十秒就能无损打开。方法就是把U盘倒过来,一半放蹬边,拔插的那边悬空,从反面用手施压,这时你会发现U盘外壳两边臃开,这时你就能拔出里面滑动的本体。我试了很多个都能这样轻松打开,而且没有任何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G:
CZ48这样无损拆其实废时间,而且那两个透明薄塑料片也难插到里面的倒勾。因为我开始也是这样无损拆的,后来 ...

可以!试了一下,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看一下主控是不是PS2251-03,哈哈,颗粒应该是镁光的。

不会吧,我的是闪迪的U盘...出美光的颗粒大概率假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