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复杂又脆弱的数据线

楼主(2020-04-13):
这条数据线突然不能充电,拆开了发现好几个零件构成.......最后没有修复成了彻底的废品~不过触针尖端黄黄的难道可以打金戒子?。

网友:
好有年头的数据线了

网友:
线还是不错的,留下利用。

网友:
IP4的充电线真丑,远不如同期的安卓 诺基亚

网友A:
嘿嘿,至少还给你留了根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至少还给你留了根线线

线芯倒是够成色,还有编制网+锡箔屏蔽,真不错,就是没了这个插头不知还能用什么线来充电?

网友:
安卓转水果4转接头了解一下

网友B:
第一次看到有人拆这个,貌似一直以为里面是个  神秘苹果IC,,然后 里面很多线。。

默默的问一下,这是原装的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有人拆这个,貌似一直以为里面是个  神秘苹果IC,,然后 里面很多线。。

默默的问一下,这是原 ...

是iPad2原带线,原来也以为里面会有元件,但是拆开没找到元件的影子结果散架子了,没想到这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