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装锂电池充电线(4056方案)+电压显示转接头

楼主(2020-04-13):
2020年春节让很多人有了充足的业余时间,我也不例外

实在无聊就改造家里的一些东西

电子设备改锂电就是其中一项
4056是目前最廉价的改装方案,虽然板子很小,可是安放位置、充电口开孔等都是要考虑的难题

电子设备现在有了很多“标准”,如USB标准,5V

那么自己改装的设备也可以有一个“标准”

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把4056外置,设备上有一个接口直接锂电池即可

充电器--USB--4056--接口--锂电池

充电器和USB:解决
4056充电线:待解决
接口和锂电池:以后的改装只选一个接口的位置,比较简单

USB插头+4056+插头线
↓准备材料

↓缩小4056板体积

↓大概安装位置

↓一个USB头铁壳

↓选好位置,加热,下压

↓口开好

↓USB头正好

↓4056板也能塞下

插头选用φ3.5电源插头(以后这个插头在我家就是锂电池直插充电口)

用彩笔后盖当底盖

↓各就各位

↓差点忘记指示灯窗

用一个废弃φ5mm草帽LED当窗口

↓准备拼接

↓USB头用兄弟胶固定

↓完成

↓通电

↓充电中

↓充满

后来在线内集成了保护板,忘记拍照

之所以用φ3.5mm电源头
1、设备改装时圆孔很容易操作
2、插头很廉价
3、现在的设备上很少用,不容易搞错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一

楼主:
之前DIY一个简单电压表,打算用这个电压表测量改造后的设备内锂电池电压

只需要DIY一个φ3.5mm转接头就可以

材料:USB木头、3.5电源线插头

↓先连上试试

↓等于直接锂电池

↓改成需要的长度

↓装到USB母头壳内

↓完工

↓测电压

4056充电线+电压显示表合影

可以随时测量设备里面电池电压

网友:
创意不错,可以学习。平常红包多备点小玩意儿的好

网友A:
又看到神灯的影子,我撸少了

网友B:
谢谢分享。。。。。。真会折腾 。。。。。。

网友:
不错,我看有量产的前途

网友C:
蓝色的那款到电池的线太长,我曾做过,有线损,除非线材够好。

网友D:
提个醒:后面到电池的线太长,4056会较快进入恒压充模式,总的充电时间会长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神灯的影子,我撸少了

神灯刚在拆版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真会折腾 。。。。。。

生命在于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的那款到电池的线太长,我曾做过,有线损,除非线材够好。

感谢提醒,之所以用3.5mm电源线,这种线被历史慢慢淘汰,手中正好有两条质量很好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个醒:后面到电池的线太长,4056会较快进入恒压充模式,总的充电时间会长很多的 ...

收到,感谢提醒,用的这条线质量还不错,有截去一段,现在大概半米

网友E:
与我的锂电池替代方案相似,不过可以进一步整合,少用分体式。比如那个4056充电线完全可以与5V电源整合,就是把4056直接塞进一个小电源里,通过3.5mmDC插头输出4.2V电压(也就是一个4.2V充电器);至于电池电压监控,小电压表上直接焊上个3.5mm插头不就行了。因为都是不值钱的小元件,分体兼用必要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我的锂电池替代方案相似,不过可以进一步整合,少用分体式。比如那个4056充电线完全可以与5V电源整合,就 ...

有道理,谢谢指点

网友:
真是心灵手巧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为你的动手派精神点赞。自力更生,想谁有谁。

网友:
有想法,厉害了

网友:
我是用PH2的接线端子,把家里三节aa电池的都改成了软包锂电,电池仓都不用改,用ph接头连接,充电就用把锂电拿出来接上4056的输出端ph2接口。多备几个锂电,没电了就换出来。
儿子遥控车改造后效果杠杠的

网友(2020-06-08):
4056真是个好东西,各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