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邀请坛友来发挥,IS903怎样量产三星21nm SLC颗粒K9QFGY8S7M

楼主(2020-04-13):
网友发来的一颗K9QFGY8S7M,看能不能搞定。直接贴316的903

ID识别如下:ECA7A06A68C4

这个ID,查了很多资料,都查不到具体信息。

不知道page,plane,block信息,所以比较棘手。

也查了慧荣的Flash.set,查不到这个ID。

现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尝试改下参数。

先复制了三星32nm SLC的参数
[K9QDGD8x5M-ECD7D751516A6A5858C2C2]

Vendor=Samsung
FlashID=ECD7D751516A6A5858C2C2
Feature=32S16
MLC=0
Planes=2
PageSize=8192
Blocks=4152
Die=1
Pagesperblock=64
Sparesize=64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0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7E1
SetTiming=0
GPT=0
INT=0,0,2,257,3,174,0,1,1,2,0,2,0,0,6
IO=X,X,X,X,X,X,X
PJM=1,1,1,1,1

先改成下面的样子(参数没动,只改了ID)

[K9QFGY8S7M-ECA7A7A0A06A6A6868C4C4]

Vendor=Samsung
FlashID=ECA7A7A0A06A6A6868C4C4
Feature=21S16
MLC=0
Planes=2
PageSize=8192
Blocks=4152
Die=1
Pagesperblock=64
Sparesize=64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0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7E1
SetTiming=0
GPT=0
INT=0,0,2,257,3,174,0,1,1,2,0,2,0,0,6
IO=X,X,X,X,X,X,X
PJM=1,1,1,1,1

然后量产

前面erase,write is table等等都能通过,到最后卡load FW/Info。

然后参数改成下面这样,减了plane,blocks和页数量

[K9QFGY8S7M-ECA7A7A0A06A6A6868C4C4]

Vendor=Samsung
FlashID=ECA7A7A0A06A6A6868C4C4
Feature=21S16
MLC=0
Planes=1
PageSize=8192
Blocks=2000
Die=1
Pagesperblock=32
Sparesize=64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0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7E1
SetTiming=0
GPT=0
INT=0,0,2,257,3,174,0,1,1,2,0,2,0,0,6
IO=X,X,X,X,X,X,X
PJM=1,1,1,1,1

发现这样量产时,也是前面都能过,到Load FW/Info,软件闪退。

现在没思路了,希望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A:
一般先贴转换帖,之后上安国之类软件,看看有什么反应。先找到方向再改,没方向随机改难度非常高。

网友:
上3260或许可以??

楼主:
慧荣的Flash.set里没这个ID,上哪个慧荣的主控都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贴转换帖,之后上安国之类软件,看看有什么反应。先找到方向再改,没方向随机改难度非常高。 ...

有道理,晚上上安国试试。

网友B:
这个好像无解。17年玩过这个21nm的16G。。改了也刷不进去固件。安国上去直接是不识别型号

网友:
试试cbm2199,au69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无解。17年玩过这个21nm的16G。。改了也刷不进去固件。安国上去直接是不识别型号 ...

骚呆思卡,那我放弃了。

网友:
917里面有吗? 917的配置表里面挺全的

网友C:
别放弃呀老板,,期待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放弃呀老板,,期待中!!!

方老板还在等QFGY的方案呢

网友E:
根据这个闪存的ID,我猜这个闪存的参数:pagesize 4K blocksize 256k 冗余:8byte/512byte 4plane,planesize:4G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这个闪存的ID,我猜这个闪存的参数:pagesize 4K blocksize 256k 冗余:8byte/512byte 4plane,planesiz ...

如果是4k的page,那上903是没戏了

网友:
我看了下Flash Support List,都没有,这两个主控都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方老板还在等QFGY的方案呢

是的是的是的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是的期待中,,,

方老板家有这货?来两片我试试吧!

网友:
方老板那里有这个颗粒,我有一个BGA316的单贴8CE 903板子也想贴,无奈找不到FDB:sad:

网友F:
 这个颗粒终于被我开出来了 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颗粒终于被我开出来了 太难了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颗粒终于被我开出来了 太难了

咋开出来的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