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保千里夜视怎么拆开?

楼主(2020-04-13):
网上看保千里的夜视说的多么好,闲鱼上几十块弄了一个看效果,结果。。。。,现在想把它拆了,看看能不能换个纯黑白的板上去,或者把歪fail模块单独用。以前的帖子翻不出来了,望拆过的网友给个方法,砸,是不可能的。

网友:
好像改其它感光片,需要刷主控固件。我以前弄过故障的凌阳运动相机,试过置换感光片,都无法开机录像,只能换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