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不能全部识别ce,大神求助怎么跳线

楼主(2020-04-13):
(图片)

网友:
最后一片颗粒是否有问题,焊接是否有问题?和其它位置的颗粒换换试试。

网友A:
你颗粒几CE的,这个好像最多4CE,亲测试,就两个跳线,咋跳都是,你把它的功能夸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颗粒几CE的,这个好像最多4CE,亲测试,就两个跳线,咋跳都是,你把它的功能夸大了 ...

他这个是单颗1ce的,四贴共4ce没毛病。我怀疑某个颗粒虚焊或挂掉了

网友:
这个是小封装46xt,好像只有2通道4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