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推荐一下烙铁

楼主(2020-04-13):
用了几年(每年次数不超过12次)的外热烙铁不上锡了,磨了几次,还能用,但想换个好一点的,以后可以只换头。看了T12,不知道哪家的比较好?或者有套件的。平时用的不多,,。。。推荐推荐,能养老的。。。。

网友A:
就上T12吧比那些什么外热式、内热式包括936都要好用的多。想赏心悦目点的就上一台数控T12一百到二百之间。想省点钱的就便携式的苹果白光套件,几十块钱搞定。推荐数控版的白光T12。

网友B:
洛铁??
洛铁是什么东西,求大神科普一下

我同的是雪驹电子的T12,挺好用的

网友:
白菜T12值得拥有,论坛有PCB文件,全套成本不超过15¥到手就能用一辈子

网友:
随便几十买个白光烙铁,goot也行

网友:
推荐那种用936烙铁头的直插220伏电烙铁,没有电源的束缚,用起来很方便,我是受不了拖个电源的电烙铁

网友:
有一家领两圆券,券后13.5,功率35w,一般使用,还不错,也可以选择功率大的55w,尤其他配的那个黑金刚头子非常nb,之后在淘宝买了几个黑头子和十多个各种价位的银头子和他原配的比都差了一个档次

网友:
我最近买了一把定温的和一把调温的,都很好用,电烙铁好不好用最关键的是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洛铁??
洛铁是什么东西,求大神科普一下

哈哈,被发现了,他家的我也看了。对比中

网友:
你们都在聊烙铁,我来皮一下我这把除了不焊贴片其它都能焊,贴片我就用尖头907: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洛铁??
洛铁是什么东西,求大神科普一下

我同的 ??
我同的是什么意思,求大神解释一下

同推荐T12焊台,我用的是笑看的,一台普通款,一套数控款。不过用惯了普通款,数控款还不太适应。

网友:
看过论坛拆的8.8元60W烙铁,220v供电、PTC恒温烙铁芯、936头子。刀头、小马蹄、大马蹄、尖头多备几种头子很划算的

网友C:
坛里卖蜂蜜那伙计卖的容邦 936应该不错  买了一把还没到货  买它的原因就是要消耗无处安放的一堆936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上T12吧比那些什么外热式、内热式包括936都要好用的多。想赏心悦目点的就上一台数控T12一百到二百之间。 ...

为什么电源我看都说苹果台达?其他24v适配器价格便宜,安培也高,主要是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里卖蜂蜜那伙计卖的容邦 936应该不错  买了一把还没到货  买它的原因就是要消耗无处安放的一堆936头子 ...

被T12种草了

网友:
那就选T12 说实话 936 t12 JBC  我都有  感觉差别不是很大
主要是锡要好

网友:
业余爱好  不是专业户,就随便买把老式的马蹄头电烙铁  就很好用了,不要受工具达人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里卖蜂蜜那伙计卖的容邦 936应该不错  买了一把还没到货  买它的原因就是要消耗无处安放的一堆936头子 ...

这种利用烙铁加热体整体检测温度的,缺点是不能实时检测温度,发热体本身发热时阻碍温度检测,比t 12 发热体和热电偶串联的性能差很多,也比1321,1322这类4芯的温度检测和发热分开的烙铁芯差。如果烙铁头和烙铁芯接触不好的话,性能下降非常明显。

网友:
IR的irf540,国巨的1%贴片电阻,村田的贴片电容,安森美的二极管,ALPS的电位器,TI的LM358
应该可以用到养老了
成本有点感人,一个MOS管四块多,电位器十几块

网友:
有936烙铁和T12烙铁。但是总感觉高频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