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出一破笔记本下半身

楼主(2020-04-13):
家人从新家坡带回的lenovo笔记本,型号 yago 500-14IBD,孩子在床上玩的时候碰掉,屏幕摔碎了,右边轴断了,当配件出,无硬盘,无内存,无电源适配器,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QQ:724553804 走闲鱼交易

网友A:
价格 呢?  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 呢?  价格多少?

开不了机,具体配置不知道,不懂行情,200可有人要?

网友:
6代CPU 940MX  Dolby® Home Theater® WiFi 802.11 b/g/n 或 a/c、Bluetooth® 4 2 x USB 3.0、1 x USB 2.0、HDMI 輸出、4 合 1 讀卡機、複合式音訊插孔、RJ45
能查到的就这些 买这个就是赌CPU、显卡和南桥没坏

网友:
屏碎,轴断,无硬盘,无内存,无电源适配器,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我能用得到。

网友:
就赌主板没坏吧...

网友:
就直接说出主板被 啥都没了

网友:
主板要是没坏的的话就收了

网友B:
新的310淘宝有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的310淘宝有卖。

扎心了老铁你让楼主泪流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扎心了老铁你让楼主泪流满面

这个笔记本应该屏是最贵的 好像带触摸的。

网友:
这也就是赌一把,买个主板。没屏幕上电能启动不?插个检测卡就知道坏没坏,这样你也好出一些。万一主板也摔坏了,没得玩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