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D打印系统

楼主(2020-04-13):
现在想做一套大型的3D打印设备,之前用运动控制器跑G代码做,来回拷G代码麻烦,想用电脑软件直接控制伺服,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么。之前用过弘瑞的倒G代码,但是他们家的不能配合别家的。

网友:
如果是自己DIY的话,入门级可以考虑I3结构,使用开源的Marlin固件,切片软件用Cura选好G代码风格就可以直接用。也可以自己改写开始G-code和结束G-code。其实G代码都是通用的,主要就是参数设置,进给率,M代码,什么的。还有支不支持G2G3圆弧的。

网友:
不要用电脑控制了,还是用SD卡形式吧,我也有一个打印机,使用过程中发现,还是用离线形式方便!

网友:
大型的最好用脱机,否则打印个几十小时的模型,到一半死机或出啥别的问题就要哭了

大型的机器可以考虑UM2或者B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