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B灯珠驱动IC

楼主(2020-04-13):
COB灯珠内部结构为5串2并,电压15-17V,电流300MA,打算用24V直流电源供电,请问可以用下图方式采用7135驱动吗
或者有其它更好地恒流IC可以选择

网友:
我觉得可以

楼主:
7135的LED脚和GND脚压差会不会大了,导致7135过热

网友:
五串五瓦的led驱动网上大把的,就是买一个划不来。一个7135只能驱动一瓦吧,貌似得用五个。
五个7135驱动五瓦灯珠得釆用并联的,说实话这个图小白看不懂

网友:
太悬,内置mos极限7v,随时击穿

网友(2020-10-14):
7135不行,用PT4155才可以,

网友:
PT4115哇,DC-DC方式发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