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奥迪A6的点火线圈,我怎么让它工作起来,变成一个啪啪啪

楼主(2020-04-13):
奥迪A6的,4跟线,我怎么接,让它能工作起来,火花塞那边接两个电极,那不就是一个啪啪了!
4个脚分别标了1234刚才又拿出来看了下,不是缺缸换的,是里面的皮子脱了换的,说明这个点火线圈还是功能完好的刚才找到了一个资料,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那个信号线是怎么控制,给多少V电压?信号线控制的是个mos管吧!

网友A:
还缺个火花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缺个火花塞啊,,,

火花塞我多的很,

网友:
给 脉冲电压

楼主:
我看原理也就是给脉冲电压,初级线圈低压,次级产生高压,但是这里有4跟线,怎么找到哪两个是初级线圈?
而且这种在车上的时候,我都估计是正负极长通,用两个信号线控制电路产生高压的

网友B:
一般外面的2个针脚是正负极,中间的是信号

网友C:
量一下各极的直流电阻画个草图不就完了

网友D:
赶紧翻书看看NE555.做个振荡器也太简单了吧。。甚至说两个三极管就能做个多态振荡器,,就算单管也可以做个振荡器,这对玩电子的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各极的直流电阻画个草图不就完了

如果我找的第一张图是对的的话,次级线圈就很好找,初级线圈中间通了一个信号线,其实我估计初级线圈的3跟线就是mos管的3根线,不知道猜想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外面的2个针脚是正负极,中间的是信号

这个估计不是的,我找了个资料,更新到帖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紧翻书看看NE555.做个振荡器也太简单了吧。。甚至说两个三极管就能做个多态振荡器,,就算单管也可以做个 ...

现在第一部我还没走通,就是那4跟线的定义还不是太清楚,定义明白之后,再学习制作脉冲信号,让它啪啪,哈哈

网友:
3525  或者TL494 做个信号发生 就行了

网友:
简单点的,闪光灯继电器。

网友E:
看图内部有开关管,给开关管送触发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内部有开关管,给开关管送触发电压就行。

有没有开关管,也不确定,第一张图也是网上搜的,不知真假。有没有开关管,能不能自己测出来?手头只有一个万用表的情况下

楼主:
进口奥迪原装的,换火花塞的时候,里面的橡胶脱落了,所以就换掉了

网友:
一个改装红头点火线圈的贴子,你看看https://a.xcar.com.cn/bbs/thread-10316457-0-0.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开关管,也不确定,第一张图也是网上搜的,不知真假。有没有开关管,能不能自己测出来?手头只有一 ...

如果没开关管,初级用的是0.7左右的柒包钱,用表能测出来,有开关管,用表测是不通的,

网友:
四根线。两个是触发线圈。两个是反馈线圈。。测量一下阻值。就能找到了。。反馈那个组的阻值小点。。触发的阻值大些。。。。然后NE555震荡推一个效应管到触发,这个应该不算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