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志高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0-04-13):
偶然看到家里的空调遥控器,打开电池仓一看,里面的电池已经漏液,换新电池也没有反应,于是拆开发现是电池座腐蚀断了
比较简单,用焊锡焊上就行了
志高也算空调大品牌了,遥控器内部居然用牛屎芯片

网友A:
牛屎芯,晶振还悬空,好歹打点胶固定啊。志高的东西现在不怎么样,家里的志高落地扇噪音就非常大

网友(2020-08-07):
志高都用上牛屎了,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屎芯,晶振还悬空,好歹打点胶固定啊。志高的东西现在不怎么样,家里的志高落地扇噪音就非常大 ...

以前志高空调用的三菱压缩机,确实为志高赢得很多口碑。现在志高基本离倒闭不远了,被成龙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