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上汽通用汽车纯正附件--嵌入式导航,求开机方法

楼主(2020-04-13):
    昨天搞到个“上汽通用汽车纯正附件--嵌入式导航”,百度了好久好久才查到是雪佛兰迈锐宝2016款2.0L自动豪华版里的车载导航。机器除了一张贴纸表明是“上汽通用汽车纯正附件--嵌入式导航”,无其他贴纸说明。     只有机器,没有其他任何尾线,准备改家用,百度不到尾线定义,拆机后把喇叭接线和电源正负极找到了,外接了电源线,按面板电源键,屏幕背光亮,屏幕黑的,没破,机器不能开机。求广大论坛朋友指导一下如何点亮这个机器。

网友:
做工真好,为什么车机都会用上这么好的工艺

网友A:
按理应该还有一个ACC电源要接上。

网友B:
能不能点亮真的看运气
可能需要如下操作:
1.CAN线有个使能线,要接地或者接高电平
2.CAN上发电源模式信号
3.使用诊断指令清除VIN码

网友:
acc也接电试试

网友C:
竟然有hdmi接口,真是少见的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应该还有一个ACC电源要接上。

没找到ACC线。电源和喇叭接口在一起,就那几根线,图片上已经标出。

楼主:
没找到ACC线。      电源和喇叭接口在一起,就那几根线,图片上已经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有hdmi接口,真是少见的优秀

可惜没点亮,HDMI也不知道干什么用,好像是输入,手机或者平板输出到车机的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点亮真的看运气
可能需要如下操作:
1.CAN线有个使能线,要接地或者接高电平

谢谢指导。
1勉强能懂,我把CAN接口处的20针一个一个对地短接了,不能开机。又串了一个15K电阻接在电源正极,然后电阻端一个一个连接20针,还是不能开机。我接高电平的方式对吗?
2、3两条不懂,还请不吝赐教。百度了CAN总线,好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1勉强能懂,我把CAN接口处的20针一个一个对地短接了,不能开机。又串了一个15K电阻接在电源正 ...

不应该,难道没有车钥匙,还不能开收音机了?
大众的不是这样的。

也可能是有密码的,单接电源没用。

网友:
不懂帮顶,这机器做工可以,如果能利用起来更好

网友:
百度找这个车的电路图,看看接线,有没有提示

网友:
做工真不赖……

网友D:
去某宝,找这车机的线索,应该会有接线定义

网友E:
1 接线方法没错
2 12v电源电流有可能小,换一个试一下
3 车机有可能坏了
4 这个车机有10分钟关机,支持无损格式,要接协议盒
5 雪佛兰车机没几个好东西,大部分10分钟关机,
6 建议扔掉,买协议盒的钱可以买个好车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1勉强能懂,我把CAN接口处的20针一个一个对地短接了,不能开机。又串了一个15K电阻接在电源正 ...

CAN的话还是不要想了
除非能找到厂家或供应商的报文定义、UDS协议,安全访问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某宝,找这车机的线索,应该会有接线定义

某宝里只有一家店有尾插,其中电源喇叭线有颜色好分,CAN接口线全是同样的颜色。所有接线都没定义,淘宝商家也说不知道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接线方法没错
2 12v电源电流有可能小,换一个试一下
3 车机有可能坏了

谢谢指导。我再试试你说的第二条,不行就来拆东西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的话还是不要想了
除非能找到厂家或供应商的报文定义、UDS协议,安全访问算法 ...

谢谢回复。我再最后试试你们说的方法,不行的话就拆东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