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海力士颗粒怪现象,疑似翻车(漏电狂魔海力士闪存翻车记更新)

楼主(2020-04-13):
撕逼鱼上碰到一批海力士坏盘,看着盘是新的,价格诱人买了两块(每盘64G闪存x8,LAMD主控,海力士H27QFGDYEBOR)
到货以后拆开看,电路板闪存崭新,拆下测试每片坏块20左右,基本符合全新闪存标准
之后最魔幻的事情来了(下面为is903单贴测试结果):
开卡坏块33且跑圈通过,美滋滋

拔下来再插上,写满的数据有些已经没了???

再看坏块表,坏块暴增

截止目前已测试半数闪存,均表现为同样的问题,后续将继续反馈结果

人生第一次买坏盘大翻车,珍爱钱包,远离海力士!!!
(PS:我还是有点不愿面对这个结果,究竟是海力士的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如果海力士成品盘质量做成这样,是真的要倒闭的节奏......)

补充:
昨天已基本确认所有闪存贴is903均有疑似漏电的问题,受评论里坛友的启发,刚好手头有两个SM3268主控板,想着要不换个主控测测?(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奇怪的地方来了!量产通过后 ,跑圈校验一切正常,重复拔插后未出现数据蒸发的情况,放置一夜第二天继续校验,依然一切正常...
这就奇怪了,903的DBF里有这个闪存的ID和信息,按理说不存在兼容问题,可是却每片都出现疑似漏电的怪事,至于海力士究竟要不要背这个锅,待后续测试继续反馈,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
本来就是卖的坏盘嘛、不然怎么叫翻车海力士。

网友A:
绝对海力士的锅,前段时间返修回的一块盘,46en+海力士H27Q1T8CQF3R,不认盘了。短接上电,跑RDT通过,然后开卡。跑圈全绿。
放了一天,第二天再校验,就出好多红块。

重新写入新数据,再立马校验,又全绿了。

本以为海力士TLC漏电厉害(之前也有返修的海力士TLC的固态),没想到MLC也漏电到怀疑人生,甚是无语

网友:
你一定用的urwtest跑圈的,这玩意不准,用h2t

网友B:
服务器拆机盘,插上就没动过所以新,也不能说海力士漏电,那是老制程漏电,新制程不漏,连SSD巨头intel都用海力士TLC去做企业级SSD(什么型号就不说了),
全新颗粒会漏电?搞笑呢,海力士的MLC大把多,没见intel的漏电啊?

买了坏固态,相当全新的来用结果翻车了怪海力士漏电?
你先想想为什么是“坏”固态,想明白了 就好了

网友:
我手上没有一个海力士的U盘……

网友C:
海力士的盘适合去送领导或老丈人

网友:
另外明知买的坏盘坏了也只能认了,这不就是赌着玩嘛,衰了怪自己贪,中了就是运气好

楼主:
其实我买来就是拆颗粒的,以为是掉固件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修不好了,一般坏盘从来没见过颗粒坏成这样的,还每片都是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坏固态

网友:
你的这个情况应该是盘已经写的差不多了。估计是服务器拆机,坏块挺多。
然后你用903的时候 不是严格删选,使用中就出现坏块了
你试试用3268的低格工具 做一个,如果还是跑圈出坏块,爆红,那就基本没得救了

网友D:
在IS903上翻车不代表颗粒一定有问题,有些颗粒是这样的,要用2246EN测试。

网友:
海力屎早期34纳米还行~新出的不要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IS903上翻车不代表颗粒一定有问题,有些颗粒是这样的,要用2246EN测试。

哇,还有这种情况?涨知识了

楼主:
已出现新情况,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绝对海力士的锅,前段时间返修回的一块盘,46en+海力士H27Q1T8CQF3R,不认盘了。短接上电,跑RDT通过,然后 ...

26nm 20nm海力士MLC 是漏电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26nm 20nm海力士MLC 是漏电王

嗯。以后不敢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力士的盘适合去送领导或老丈人

多大仇啊

网友:
这东西上sm3268也一样,都会漏电丢数据,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安国或者芯邦用最严格的模式量产

网友(2020-08-21):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拆机盘,插上就没动过所以新,也不能说海力士漏电,那是老制程漏电,新制程不漏,连SSD巨头intel都用 ...

正解,颗粒写穿了掉过头来说海力士漏电,跟酒喝完了拿着瓶子找卖家说瓶子是空的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