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igaByte GA-H61M-S1电脑主板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13):
这个故障是花屏

拆下主板看了一遍

测量一下CPU电压正常
集显也有电

插上显示器

莫名其妙的正常了。
就这样用了好多天都正常。
直到有一天,黑屏了,拆吧
型号
版本

主要说明

对应资料,没有找到S1的就用了GA-H61M-DS2的图

CPU供电正常,集显无电。

在主板上大的MOS管上测量了一圈电压,还有点收获
Q24的电压是2.1V,没有这样的供电吧

查一下资料
应该是1.8V呀。
测量LM324(图上是LM358)的3脚电压也是2.1V,问题应该在这里
是R220和R221分压不对了,找到这两个电阻,手头上好像没有合适的
鬼使神差地把它俩焊了一下,

然后就
对,没有插CPU风扇。

测量一下Q24的S脚,有1.8V的电压了

测量CPU供电

集显供电

SATA2口被大力出奇迹了
接下来就是用时间考验了
再有问题就飞线换电阻

谢谢欣赏!!

网友:
好厉害    就服会跑电路的维修达人

网友:
这么详细的维修资料,赞一个!~

网友:
和我的H81主板很像的

网友A:
偶的笔记本主板修不好了

网友:
佩服会修主板的大神

网友:
闲鱼上收的么,看着眼熟

网友B:
白纸用来保护CPU插针?

网友C:
给高手点个赞。是我就加个亮机显卡完事,哈哈,因为我不会修。

网友:
恭喜,这也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的笔记本主板修不好了

您也是大婶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纸用来保护CPU插针?

是的,翻来翻去的怕把针脚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高手点个赞。是我就加个亮机显卡完事,哈哈,因为我不会修。

这个黑屏不是不显示。是整个机子都不启动。

网友:
有时间折腾啊

网友:
我的捷波H61也花屏,放久了好一阵。
150买了一块微星H61,才半年大雷以后就坏了,有时候不触发,开起了不定时掉电。
一块七彩虹A57有时候开机无复位,有时候正常开启不定时掉复位。
一块N61的VGA缺红色。
3块风扇转,不跑码。
研究了一段时间了,一无所获,入门真难。

网友:
H61还有3+1相供电,有点良心啊。。。

网友D:
手头上有两块主板,一块是坛里买的昂达B75S全固,另外一块是捡的H61小板,两块主板的核显都不能用,CPU是G2030 和 G1630,怎么整核显就是是黑但是插独显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上有两块主板,一块是坛里买的昂达B75S全固,另外一块是捡的H61小板,两块主板的核显都不能用,CPU是G2 ...

查核显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核显供电正常不

不知道查哪里  B75有U3插着独显用,H61扔屉里闲着

网友:
我的h61主板也和你这个一样,起初就是花屏死机,用的集显,cpu重新安装可以复活一下下,就这样拆拆装装了两三回,昨天侧底瞎了,连续“心肺复苏”N回最综打算放弃,结果看到这贴,赶明儿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