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旧电脑电源的PFC,硅钢片怎么取下来?

楼主(2020-04-13):
里面有不少好铜丝,是0.5mm的,可以绕高频变压器。
但硅钢片很紧,怎么取啊?怎么加热呢?

网友A:
侧放一点,架空底部,EI对扣的,用小一点的一字型螺丝刀对准其中一片的I,从I上方用锤子敲打几下就松了。然后去掉I字硅钢,然后然后把E放成山的方向,然后从山上方中间那个位置用小螺丝刀和锤子敲出去。去掉一片之后,剩下的硅钢片就可以用小刀片从刚才敲掉的那片临侧一片一片切一刀掉一片。

网友:
我都是用锤子砸,把片与片之间的胶咋开,然后快就好办了

网友:
收废品的老农才用铁锤砸 如果需要那个贴片完整 先用小刀翘下一组 剩下的的一片一片拨了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放一点,架空底部,EI对扣的,用小一点的一字型螺丝刀对准其中一片的I,从I上方用锤子敲打几下就松了。然 ...

这个好像是两个E型互相扣着的。特别是中间很紧。

楼主:
而且,这个铜丝好像是铝镀铜的,但镀层很厚,可以焊。。

也许必须加热才能松动。

网友:
双E型的更好拆,对口处用小起子活动活动就松了两边活动,退出一片就好办了。

楼主:
线圈里的线的确是铜包铝的,只是也能焊。

楼主:
双E型的,要一片一片的拆。

网友:
总觉得铜铝结合的地方,时间长点会腐蚀,应该磨出铝线层,中间用铁端子等过渡焊接。

网友:
加热后好拆点,你如果不要硅钢片,直接用角磨机切掉最快捷。

楼主:
线圈里的线的确是铜包铝的.。。。我融化出一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