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华三机柜电源(H3C RPS500-A3)

楼主(2020-04-13):
朋友那看到一个这电源,掂量了一下感觉蛮重的就拿回来,担心坏掉短路不敢贸然插电,所以拆出来顺带看看和吹一下灰尘,用的是暴力风扇灰尘太厚了,只有动用了朋友送的一个大空压机来吹吹,感觉有点大材小用,哈哈

网友A:
500W功率不小啊,光宝代工,看做工都不差,那块小板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W功率不小啊,光宝代工,看做工都不差,那块小板是做什么的?

这个也不懂那个小板是做什么的,主要是看上12v电源,其他的没有什么想要的,风扇太吵了都不想要,打算拆了

网友B:
换两个静音风扇就好了,滚珠轴承的那种,
或者换个24V风扇,转速和噪音都会降低不少。
还可以给风扇除尘,再加点油,也能减少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两个静音风扇就好了,滚珠轴承的那种,
或者换个24V风扇,转速和噪音都会降低不少。
还可以给风扇除尘, ...

原来的就是滚珠风扇,加油了也很响,看来没啥用了太吵

网友C(2020-07-31):
想问下楼主,我也是想利用里面的12v电源,可以单独拿出来用吗?还是得短接什么线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楼主,我也是想利用里面的12v电源,可以单独拿出来用吗?还是得短接什么线启动? ...

我的这个好像不用,直接插电就可以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