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盒子里的这些白色线是银丝吗?可以打枚戒指?

楼主(2020-04-13):
  上个贴子说我前段时间用热风枪拆了一些旧板子,其中有块板子有点特别,所以今天独立开贴说一说。  拆前没拍照,从上面的元件大概猜测是某个通讯设备上的板子,应该是高频设备,而且是大功率的,需要散热。
  这是拆了大部分元件后的板子:

  那几个圆圈的地方是400V的高压电容,6个位子实际是安装了4个电容。
  这板子是日本原产的,很结实,又是双面板,拆这上面的元件费了好大劲。
  “MADE IN JAPAN”:

     整个板子基本都黑了,即使这样那个银色的金属盒子也还是吹不下来,这个银色光面处原来是安装有巨大散热器的
  热的不行,就来冷的——冷暴力:

  硬撬开后,被这金属盒了盖着的板子上其实没什么,只有一排8脚的光耦。重点保护的都用硬胶封在了金属盒子里面了。
  仔细看:

  那些象蚕丝洞口的方块,应该都是集成芯片吧?我没看到过真不懂。
  这么多银色的细丝,放大看看:

  再放大:

  金属盒子罩着的,一般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用金属盒子散热,一个是用金属盒子屏蔽。这里是两个都有吧。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银色金属丝是什么材料呢?
  金丝?不应该,虽然许多高频电子设备要用金丝线,但不应该再镀上银色的金属呀?
  不会是铜,这是肯定的吧?
  那么肯定是银子了。
  这么多银子,可以打一枚戒指了吧?
  还是我想多了?

网友:
象变频器的板子,要么银丝要么铝丝

网友A:
刮一下里面要是白色的估计是银的或者含银的,够与不够去买个天平要自己打造去买套风枪和模具

网友:
  铝丝铝丝铝丝。

网友B:
铝的。我拆过车上的设备,同样连接形式。用烙铁试过,如果是银的,应该能用锡焊,可惜不能。

楼主:
你别扫兴啊,LP的生日就靠它了。还是照楼上的朋友说,赶紧去买风枪、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一下里面要是白色的估计是银的或者含银的,够与不够去买个天平要自己打造去买套风枪和模具 ...

准备风枪、模具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的。我拆过车上的设备,同样连接形式。用烙铁试过,如果是银的,应该能用锡焊,可惜不能。 ...

真的是铝?我得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想多了,这是铝的

网友:
芯片绑定一般都是铝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风枪、模具去了

就是铝的也值了,这铝也不是普通铝起码也是高纯度的,值得传世纪念

网友:
铝的,很早以前有用过银线,后来都是铝的。都不值钱,还不如下面的基板之前,那个是铜基板

网友C:
是银的,那个能通过大电流,用铝电阻很大,用铝不如铜,常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银的,那个能通过大电流,用铝电阻很大,用铝不如铜,常识问题

铝的?银的?铜的?我有点搞糊涂了。

网友:
银容易氧化,这个应该是硅铝丝

网友:
折断一桹,用镊子夹住,一拉就断的是铝,铜的结实,不易拉断。

网友:
抠一根下来简单的都能判断,银的比较软,大概和焊锡丝差不多软,而且很容易焊接,导热也很好,这些特征都很容易和铝区分开来。

网友:
银的可能性大 银的电阻低  发热量小银子也不贵  淘宝上银粘土也就小百十块钱,可以做一枚戒指

网友:
你如果想弄明白他是银丝还是铝丝也容易。去几块钱买一包白醋,丢一根这丝进去,别眨眼盯着他看。不冒泡的就是银丝。

然而。。。这东西一般都是铝丝。大电流没有这样有多长引多长的线的。

网友:
铝的,邦定线。要是黄色的是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