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组焊接问题

楼主(2020-04-13):
锂电池组焊接保护板的时候,焊接最后一极的时候接触容易打火,怎么能够降低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网友:
先焊检测线,再焊保护板-电池负,确认检测线的极性没有错再插到保护板,正常情况下保护板这时候就已经导通了,用表量正极-电池负-输出负的电压是一样的(一般会低0.1V),如果输出负没电压或者差1V以上,是检测线没焊好,或者单体欠压超压

网友A:
这是力神的电芯吗。用的这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力神的电芯吗。用的这么样啊。

垃圾桶旁捡到的,阳光2200,7并13串,48v15a的!保护板坏了,买了一块嘉佰达的保护板过来,不知道怎么样,电池很新!

网友B:
拔下来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来焊啊

焊接时要把检测排线拔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力神的电芯吗。用的这么样啊。

电池是垃圾桶旁捡到的,7并13串48v15安电池,每个电池2200是阳光的电池!原来的保护板坏了,买了个嘉佰达保护板,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垃圾桶真是一个好地方,什么好东西都能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