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测量我“珍藏”多年的音响对管

楼主(2020-04-13):
在98年左右,我从正常工作的音响中拆了几对2SC3280和2sa1302对管,因为从品牌功放中拆的,自己认为绝对是正品,也没有舍得丢掉。NPN管用得快,现在只剩下几个PNP管2SA1302。思谋着怎么组成达林顿管变为NPN用掉。
前几天拿出来一测竟然是NPN管,虽然打标是2SA1302,但确确实实是NPN管,我感觉电子界造价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想不到九十年代就已经......

既然连型号都是假的,功率、电流等肯定也是虚标。遂组一个简单恒流电路测量测量。R1、R2都是5W水泥电阻,三极管固定在散热片上,接30V15A可调电源。测量放大倍数40,电流10A功率80W半小时一切正常。顺便测量淘宝买的13009也能达到80W。淘宝买的假货2SC5200在50W不到5分钟就烧掉了。
结论:虽然是假货,但比同样假货2SC5200好,用低温138摄氏度锡膏直接焊接在铜散热板上面。一对2SA1302、一对13009,期望耗散功率200W,每个管子分摊50W

网友:
也说说看到底是什么品牌的功放中拆的?

网友:
达林顿加厚膜效果应该更好

楼主:
拟用于200W数控电子负载和可调电源

网友:
直接焊在散热器上,散热应该很好吧

网友A:
总感觉你在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你在开车.....

最近学车呢。拟制一个电子负载、数控电源,拖拖拉拉几个月了

网友B:
那以前在功放里怎么工作呢,深思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以前在功放里怎么工作呢,深思中

与前管组成达林顿管,准互补输出。

网友:
那会儿音响用的功率管造假太多太多了,东芝管、三肯管,很多都说假的
假的一般用TIP系列的TO-220封装的管子封在TO-247的封装里面,也能用
还有一点,为什么能用?因为里面藏的也是能用的三极管啊,只是功率小
对于一台家用音响来说,几十平的房间,10W功率就很响了。根本不需要几百瓦的功率
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学校的100W扩音机,后级8个3DD15分2组推挽,推一栋楼的广播
150W扩音机,后级8个3DD203还是什么也分2组推挽,推一操场的大喇叭

网友:
直接焊在铜板上的方案好,导热比任何导热膏都强,就是拆的时候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前管组成达林顿管,准互补输出。

高手,我就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