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N910换了内存正常开机摘ROM就失败换回也无法开机

楼主(2020-04-13):
腾达N910换了内存正常开机摘ROM就失败换回也无法正常开机
博通BCM的CPU,bcm5357c0,用编程器直接刷8M的固件,然后焊上去,不开机,换回原rom也不开机,什么情况这是?

网友:
折腾坏了呗,,包邮赠送了

网友A:
nvram说不定要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ram说不定要清除

这款CPU,找了好多教程,没有说怎么进入NVRAM界面。

网友:
哦豁,折腾坏了

网友:
应该是欠个锤子了

网友:
再折腾折腾,也许就好了

网友:
再不行,大锤伺候

网友:
东西都是折腾坏的

网友B:
应该是内存虚焊  你刷人家编程器固件都不行 肯定是硬件毛病了 不然 5357c0的几乎都可以启动

网友:
这路由器不是用坏的,都是被折腾坏的。

网友:
内存没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内存虚焊  你刷人家编程器固件都不行 肯定是硬件毛病了 不然 5357c0的几乎都可以启动 ...

没换固件之前,焊完内存试了能启动,才去更换rom的,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回头我再试试把内存换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CPU,找了好多教程,没有说怎么进入NVRAM界面。

看看能不能连ttl了,说不定可以命令清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连ttl了,说不定可以命令清除一下

我第一次接触博通的CPU折腾应该是AC9,但好像并不是所有的博通都是用AC9的方式进入WEB刷机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接触博通的CPU折腾应该是AC9,但好像并不是所有的博通都是用AC9的方式进入WEB刷机界面。 ...

这个cpu好多机器用过,好像还可以刮出引脚接usb

网友C:
你说摘除闪存的时候没搞好,是不是你把闪存下面的走线搞掉了一点点,比如焊盘和PCB走线断裂了。
先补焊内存试试,不行就把闪存焊盘飞线,用原机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摘除闪存的时候没搞好,是不是你把闪存下面的走线搞掉了一点点,比如焊盘和PCB走线断裂了。
先补焊内存 ...

换回原内存,无用,换回新闪存和固件,无用,再换回原闪存原固件,无用。

换rom我个人觉得还是简单的,手上几个路由器,也就废了一个,第一次焊内存没焊好,加上机器进过水。
后面几台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