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压线钳端子钳试用

楼主(2020-04-13):
       入手了一款"压线钳端子钳夹线钳铜鼻子挤压钳接电线工具管型接线压接钳",业余玩电子多年这东东还是首见!试用了一下,以失败告终!

这个叫什么端子呢

应该使用这个牙口吧

网查一下应该是这个姿势

开始挤压

目不忍睹,失败了!

不明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情况?这东西很简单的啊,怎么会失败呢???

网友:
钳口不便宜,是线切割的

网友A:
端子放反了压个毛线,

网友:
再插根多芯导线试试

网友B:
线嘛没放
然后端子又反掉了。。。
你没看你用的压头,是2层的。。窄的那端是压剥皮的线和端子
宽一号的则对应端子与没有剥皮的线。。。

这种钳口(非线切割版本),淘宝价13-15元/个
钳子+钳口是30-35元
钳子+钳口(线切割版本)是65元左右

自己DIY都用了很多年了。。。预绝缘端子,风扇的小3PIN,4PIN。。电源的D口端子。。裸的铜鼻子。。。都没任何问题

网友:
没有买可换模具的压线钳,个人感觉更换模具麻烦,且坏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嘛没放
然后端子又反掉了。。。
你没看你用的压头,是2层的。。窄的那端是压剥皮的线和端子

我五年前买了把35包邮,压PH2.0  的白色钳口,现在淘宝价格60多,楼主并没有放反,这个钳,不能压这么小的件,我的理想品牌钳子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放反了压个毛线,

是按网上图解来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嘛没放
然后端子又反掉了。。。
你没看你用的压头,是2层的。。窄的那端是压剥皮的线和端子

窄的那端是压剥皮的线和端子,宽一号的则对应端子与没有剥皮的线。。。就是这样做的,之前看网上图解教程了

网友:
明显压得不对,大概应该选1.5-2.5的那个卡口或是更大的卡口

网友:
没选对压口,所以失败。

网友:
这个是坑   我开始也买了  效果不行  最后买的线切割   说句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小端子可以用,大的费劲

网友C:
端子的名称是xh2.54端子

我觉得老哥的钳口形状不是太合适,端子放置的位置和水平程度也很重要。

我给你看看我的钳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端子的名称是xh2.54端子

我觉得老哥的钳口形状不是太合适,端子放置的位置和水平程度也很重要。

貌似你的是线切割的

网友:
钳子质量太差,这种压头粗糙,摩擦力太大,该滑的滑不动,用模具钢的压头。

网友:
华胜的压线钳不错,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你的是线切割的

60多买的,必须是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