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解惑: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0-04-13):
求解惑:锂电池充电问题
  今有一大容量锂电池,参数请见图片。使用时间不是很长,充电的次数也不是很多,但是中间隔着一段时间没有用。再使用充电时,充电绿灯亮,但是一直充不上电。
   拆开后,看到整个锂电池。是由三个锂电池串联而成。在测量的过程中,发现如下现象。由于本人不甚清楚,特请大侠们解惑。
单独测量整个电池的容量和分别测量每个锂电池的容量时,发现如下现象:
   在刚刚测量时,电压瞬间较高,然后缓慢降低。括号内分别为表针刚刚接触测点时的电压!然后就开始缓慢下降,缓慢下降相对稳定值见下面数据。
   三个锂电池电压值如下:1.76V,(2.40V);1.50V,(1.62V);1.40V,(2.0V)。
   整个电池串联首尾电压:1.80V,(9.7V)。
   求教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问题?

网友:
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试试看能不能充进去假如直接充电都不行那就是电池坏了 充电板可以用最便宜的4056给单片聚合物电池充电,

网友:
锂电池满电电压应该在4.0以上,你这个电芯,基本算是报废了。
很可能是过放了,我有一个充电宝,也是这样的情况。长时间不用,过放了,废了3节18650.

网友:
多串锂电池都有平衡板,平时有电流。长时不用的,切记经常充电。

网友:
按二楼说的,看能不能充电。估计是过放造成的。

楼主:
谢谢!诸位的指导。

网友:
可以直接小电流充电激活一下,电流限制在0.1A

网友:
换好的充电器,铅酸充电器会识别电池电压,电压太低就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