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全铝D2550双千兆工控机 FEBC-3121

楼主(2020-04-13):
拆一个集和诚的全铝工控机,cpuD2550,intel的82583全千兆双网口,2G的DDRL3内存,是从咸鱼收的。性能比D525要好一点,目前刷了openwrt做软路由。
请教一下有懂的大佬,这个主板除了MSATA还有其他可扩展的吗?

网友A:
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价格是个敏感问题

网友:
长长的那块U15就是用来切换的,很有可能是在BIOS里面切换

网友:
这种配置拿来跑个软路由刚好啊,还要折腾什么,不要太为难这个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多少钱买的

180包邮,没有电源

网友:
昨天还收到一个比较新款的工控主板,可惜太让人无奈的竟然是百兆8105E的网卡,但后面的接口竟然还有两个USB3.0接口,生产日期2017年末的,可能现在的为了省料用百兆,更可惜竟然主板还点不起来,哈哈,看来又是扔货一个

网友(2020-08-23):
这个散热是怎么散热的

网友(2021-02-23):
无线模块和天线可以扩展吧

网友B:
180太贵了吧,咸鱼d2550双千兆主板才4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太贵了吧,咸鱼d2550双千兆主板才40包邮

那是单千兆的 你看下双千兆 然后带原装机箱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C:
这么好的铝壳开孔加风扇真得。。。。 直接把cpu和铝外壳接触散热就差不多了吧。 我之前用过d2550,一个超大散热片还没和机箱接触 夏天也就五十来度。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铝壳开孔加风扇真得。。。。 直接把cpu和铝外壳接触散热就差不多了吧。 我之前用过d2550,一个超大 ...

那个是自带的孔,不是手动开的

网友:
请教有知道的大佬这个是什么接口吗?

那是上面还有一个板,串口扩展卡,共10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