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神奇的环搞定面包机打滑

楼主(2020-04-13):
疫情期间,买不到馒头,只能自己做,谁知面包机年久失修,皮带在高温作用下,老化断裂。
火速X宝买配件,给老板说了型号,收到后装上。

当搅拌面团阻力较大的时候,明细听到咔哒声,皮带打滑,唉副厂配件就是坑爹,冗余量太大了。
无奈电机和搅拌轮都没有可以调节位置的地方。

按照惯例应该是装个张紧轮的,没有找到地方下手,只能想办法收缩收缩。
于是给它套上个环,瞬间活力四射,恢复动力,就是经常嘎吱嘎吱响,摩擦摩擦肯定有声音嘛,假装听不见就行了。
大家如果哪松了,可以考虑上个环哈,安全环保又省事。

网友A:
这样不摩擦,更容易断了吗?

网友:
算下时间,看多久磨断

网友:
没有更好办法的应急方法,不可取,感觉皮带用不了好久。

网友:
面与水的比例要按说明书,水可以多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摩擦,更容易断了吗?

这是光滑的摩擦,相对比较耐久。

网友:
阻力更大了,加个滑轮还差不多

网友B:
在底部打孔装个涨紧轮很简单啊

网友:
做个弹性张紧器

网友:
连面包机都要上环了

网友:
这样不行的,

网友:
这样传动皮带会磨损脱胶缩短皮带使用时间的,可在固定电机的镙絲孔进行调整。

网友:
应该改成废旧牙盘和卡飞塔轮齿片,再加链条传动才能耐高温。楼主的预紧摩擦力问题最大,找废旧变速器,齿轮换成凹槽滑轮轴承,改成弹性预紧。

网友C:
上了环就可以使劲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底部打孔装个涨紧轮很简单啊

2mm厚的钢板,我手电钻搞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了环就可以使劲操了

你好坏坏

网友:
感觉下边那俩螺丝的地方加涨紧轮是不是更好?不过估计也是配件不好找。

网友:
面包机全是断这皮带的,高温下不行。坑爹的小家电!不能用齿轮吗?

网友:
这样几天就断了,应该在皮带旁外按个靠轮。

https://s.click.taobao.com/e6V5vkv

推荐这个馒头,便宜又好吃。

网友:
在电机皮带盘上缠一圈橡皮膏可以增加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