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端子是用什么工具把线压进去的?

楼主(2020-04-13):
网线上有种叫打线刀的,怎么电缆上用的找不到啊

网友:
电缆上肯定找不到的呢...........

网友:
这种改改应该可以用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厂家用的专用工具吧,或者螺丝刀应急怼一下应该也行

网友:
直接用美工刀压估计可以

网友:
这种做法我在台式电脑的电源上也见过,比如下图中绿圈内的硬盘、光驱插头——

网友:
我是用一字螺丝刀直接怼

网友:
这种是刺破端子,压线的自己做很简单

网友:
简单的老虎钳啊啊啊    直接压的 像网线水晶头一样原理啊

网友:
和网线钳,原理一样的

网友:
用压网线的工具,就是装墙上的那种